螺杆泵填料密封漏水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8-05-26):
螺杆泵类型的产品一般采用的密封形式均是填料密封,那么在使用过程中出现螺杆泵漏水过多的原因有哪些以及如何解决:

1、首先说明螺杆泵填料密封本来就会出现漏水的现象,填料密封在1分钟内滴水10-20滴左右属于正常范围。

2、新安装螺杆泵漏水过多的原因是填料压盖螺丝过松所致,这种情况只有把螺杆泵启动之后,再把填料压盖螺栓慢慢的调节到理想范围即可。

3、由于填料压盖过紧导致填料密封出现发热而烧坏了填料,所以出现了填料密封漏水的现象,这种螺杆泵漏水过多的解决办法是把旧的填料取出,再重新填充新的填料进去。

4、更换了新的填料后还是漏水过多,很有可能是填料型号未选择正确,或者没有压紧的原因所致。

5、长时间使用的螺杆泵,漏水过多的原因是填料密封使用一段时间后失去弹性及润滑作用,从而造成泄漏,只要更换新的填料即可。

以上几点是我们对螺杆泵填料密封漏水的简单介绍,希望对大家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