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K120S通讯问题

楼主(2018-05-26):
K120S作为从站,通过MODBUS与上位机通讯。连接正常,上位机可读到P区状态。

但读D区时提示地址设置错误,有高人指点一下D区的映射地址吗?

网友A:
这个手册不是有D区的映射地址吗?!D0的映射地址寄存器编号为400001,其实际映射地址为16进制的0000

网友B:
你可以咨询一下产品的售后

网友C(2018-09-25):
解决了吗?

网友D(2018-11-25):
D0的映射地址寄存器编号为400001,其实际映射地址为16进制的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