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看这个双路开关电源

楼主(2018-05-26):
这个开关电源用在水泵自动恒压控制系统,无电压输出,经查烧掉了,对着型号在淘宝上找也找不到,看接线端子,这是双12伏的开关电源吧?可以用什么样的开关电源代替?谢谢了。

网友A:
你可以直接找厂家

乐清市沪丰机床电器制造厂

电话:86 0577 62911733

地址:中国浙江乐清市乐清市北白象四房大道41号

也可以网购,进店铺 直接向店主找你要的型号

https://detail.1688.com/offer/524766336800.html?spm=a26286.8251493.0.0.221425b2lqRHqe

网友A:
我已经帮你问过了,单价45元

网友B:
别管型号,其他厂家的都能选择这是个大路货没什么特殊。要点是输出电流大于输出电流一般都能用,就看外电路中的保险丝如何。有的设计没保险就靠开关电源过载保护,这样的话必须选择输出电流相近的电源。外电路有保险就无所谓了大于两个正负输出电流的开关电源都能用。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热心朋友,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