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颜色学问大,红黄绿分别代表了什么?

楼主(2018-05-26):
1、依导线颜色标志电路

黑色——装置和设备的内部布线。

棕色——直流电路的正极。

红色——三相电路的C相;

半导体三极管的集电极;

半导体二极管、整流二极管或可控硅管的阴极。

黄色——三相电路的A相;

半导体三极管的基极;

可控硅管和双向可控硅管的控制极。

绿色——三相电路的B相。

蓝色——直流电路的负极;

半导体三极管的发射极;

半导体二极管、整流二极管或可控硅管的阳极。

淡蓝色——三相电路的零线或中性线;直流电路的接地中线。

白色

双向可控硅管的主电极;无指定用色的半导体电路。

黄和绿双色(每种色宽约15~100毫米交替贴接)——安全用的接地线。

红、黑色并行——用双芯导线或双根绞线连接的交流电路。

2、依电路选择导线颜色时

交流三相电路

A相:黄色; B相:绿色; C相:红色;

零线或中性线:淡蓝色; 安全用的接地线:黄和绿双色。

用双芯导线或双根绞线连接的交流电路

红黑色并行。

直流电路

正极:棕色; 负极:蓝色; 接地中线:淡蓝色。

半导体电路

半导体三极管的集电极:红色; 基极: 黄色;发射极:蓝色。 半导体二极管和整流二极管的阳极:蓝色; 阴极:红色。

可控硅管的阳极:蓝色; 控制极:黄色; 阴极:红色。

双向可控硅管的控制极:黄色; 主电极:白色。

整个装置及设备的内部布线一般推荐:黑色; 半导体电路:白色;

有混淆时:容许选指定用色外的其它颜色(如:橙、紫、灰、绿蓝、玫瑰红等)。

具体标色时

在一根导线上,如遇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可标色,视该电路的特定情况,依电路中需要表示的某种含义进行定色。

网友A:
注意2000年以前的三相四线制设备的线色,黄绿红黑色。黑色线是保护接地线及零线的PEN线。很容易搞错,注意安全!

网友B(2019-07-09):
IEC标准不允许使用黄色作为电源线,国标与IEC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