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电脑装了robotware5.15版本的

楼主(2018-05-26):
电脑装了robotware5.15的,打开5.15版本的文件时却没有robotware5.15的,只有robotware6的,显示版本不兼容。。怎么解啊

网友A:
2.png你看下机器人系统库路径是紑如上,如果你两个版本的robotware都是默认位置安装的话就是这个位置,3.png这里可以看到软件是否检测到两个版本的robotware

网友B(2020-05-25):
5.15的版本 可以分享一下嘛  谢谢!!

网友B:
这个版本可以分享一下吗?急需!!就是找不到呢

网友C(2020-10-10):
感谢分享,下载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C(2020-11-19):
谢谢谢诶,我正需要汲取基础知习了,很好的资料,谢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