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怎么用维纶通控制吗

楼主(2018-05-26):
01S通讯命令
从机地址功能码访问地址访问数据CRC效验功能说明
0X010X06(写数据)0X80000XNNXXCRC效验NN大于等于8的时候通讯控制有效,小于8外部控制有效,XX为电机设置极对数值
0X010X06(写数据)0X80050XE803CRC效验设定电机速度1000
0X010X06(写数据)0X80050XDC05CRC效验设定电机速度1500
0X010X06(写数据)0X80000X0902CRC效验2对极正向启动(电机正转)
0X010X06(写数据)0X80000X0802CRC效验电机停机
0X010X06(写数据)0X80000X0D02CRC效验电机刹车停止
0X010X06(写数据)0X80000X0B02CRC效验电机反转
0X010X06(写数据)0X80000X0904CRC效验4对极正向启动(电机正转)
0X010X06(写数据)0X80000X0804CRC效验电机停机
0X010X06(写数据)0X80000X0D04CRC效验电机刹车停止
0X010X06(写数据)0X80000X0B04CRC效验电机反转
0X010X06(写数据)0X80040XNN10CRC效验改均值保护电流(NN值越小电流越小)
0X010X03(读数据)0X80180X0001CRC效验读电机实时转速(返回值十六进制转十进制*20/驱动器设置极对数)
0X010X03(读数据)0X801B0X0001CRC效验读电机故障状态
备注故障状态代码:堵转01,均值过流02,霍尔故障04,电源欠压08,电源过压10,峰值电流报警20

网友A:
楼主你想要说的是维纶屏和什么通讯?

网友B:
这明显就是modbus协议呀 功能码后面是16进制地址,后面是写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明显就是modbus协议呀 功能码后面是16进制地址...

问题是调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想要说的是维纶屏和什么通讯?

modbus    和无刷电机驱动器通讯。用维纶直接控制电机启动-停止-调速

网友C:
通讯参数设置没有问题,接线没有问题的前提下,就是你通讯地址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