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800M里面不会用FDB

楼主(2018-05-26):
软件安装好后,插入的CODE页,里面语言FDB是灰色的,不会选择,有人知道是什么情况吗?

网友A(2019-06-11):
会用FBD了吗?可以辅导一下吗?

网友A:
刚刚接触,遇到很多问题

网友B(2019-10-23):
change langue,改成FB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刚刚接触,遇到很多问题

可以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