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项目应该报价多少?

楼主(2018-05-27):
接到一个污水处理项目的程序设计,电器元件和电路连接由客户自己搞定,使用S7 1500 PLC,150个数字量输入,52个输出,19路模拟量(仪表)输入,控制对象主要是各种泵、搅拌器,控制方式为按钮两地控制,操作方式有手动、联动。其他的没什么

上位机为WINCC组态,画面有手动操作和流程图显示

请问一下这样的项目,自己只做PLC程序设计和上位机组态,多少钱算合理,WINCC需要买一套正版的吗?如果需要,算上WINCC软件多少钱?

网友A:
首先要看项目复杂程度和技术含量以及完成项目时间花费和其他附加值等因素考虑。

纵观此项目:复杂程度中等,技术含量中等偏上,程序编写需要花费几天,现场调试估计也要几天。

再者要考虑项目所在地来取是否方便,是否需要后续维护等条件约束。

总和考虑在20000~30000.

网友B:
这个没有50K简直就是作死啊!这个最麻烦的!调试跑过来跑过去,耗时累计估计要2个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有50K简直就是作死啊!这个最麻烦的!调试跑过来...

请问只编程不调试呢,大概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看项目复杂程度和技术含量以及完成项目时间花费和其...

如果只做程序部分,现场调试别人搞,报价多少比较合理

网友C:
单纯的程序不调试7000,但是基本不会有这样操作的,如果要调试,少过25k没有赚头,水处理难不在程序,关键在于现场的安装和调试,那个才是主要的花费时间和精神的

网友D:
时间成本很高,主要是个体力活。3万。

网友E:
这是个耗时间的活,来来回回好多次,客户要是懂一点基本的软件操作你还可以远程修改,不然一点小问题你就得跑现场,很费时费力的,5万起步吧

网友F:
你做的程序,不可能只别人调试吧,万一什么地方不清楚,是不是要跑一趟。

网友G:
你不可能只编程,不调试的,要有点问题什么的你就得跑。理论跟实际是有很大差别的,一般来说编程占3成,调试占7成.

网友H:
要是你有现成的工艺程序30K,要是工艺不定调的时候该来改去,你就按3个月算吧,再加上现场有人完全的配合你吗

网友I:
是个耗时间的活,来来回回好多次,客户要是懂一点基本的软件操作你还可以远程修改,不然一点小问题你就得跑现场,很费时费力的,5万起步吧

网友:
算上WINCC,10万左右吧。

程序不复杂,需要的工时不会很多。

网友J:
软件肯定要正版,这是必须的,长期运行的工程项目,这一块不能含糊,几百万都花了,不在乎多几万,价格问代理商。

你的费用不能低于5W,程序编写估计就会花一个月,调试、验收、交接是个漫长的过程,远程很麻烦,工程公司实力强还好点(不过都找到你了,估计也强不了),多半会到现场才能解决。整个项目下来拖拖拉拉3、5个月算快的了,并且许多年以后你都还会接到用户的技术支持电话,你不可能不管,真的很累心。

那些报2、3W的就让他们去折腾自己和最终用户吧!

网友K:
程序不难,但是实际调试时间会比较长,没20天基本没搞不定,正版WINCC一款512点的,买开发版比较好,成本价大概在12000,实际编程、画面制作,现场调试,没8w就不要干了,挣不到钱;我有现成的水处理程序;自己掂量一下吧

网友L:
自己只管软件10万左右

网友M:
不管软件购买和硬件购买,本人觉得5万左右吧。如果你说只写程序而不到现场调试,那是不可能的。没有项目能这么干的,再说了你的项目也不是太简单,如果他们现场调试有个这么牛B的人,我想也没必要请你去写程序了。因为写程序时间不是需要很多,而发在调试或更程序的时间最多。

网友N:
只做软件的话,我个人觉得一个月能搞定,出差的话,成本大概在7000~10000左右,个人觉得报价应该在2W~2.5W之间

网友O:
都是能赚钱的,我机械车库程序写一个才800至3000块钱

网友P:
你不可能只编程,不调试的,要有点问题什么的你就得跑

网友Q:
引用 网友P:
你不可能只编程,不调试的,要有点问题什么的你就得跑

这位仁兄说得对,肯定会要你调试的

@123。

网友:
大概需要多天的时间调试,需要考虑程序员调试的时间,按照员工成本的2.5倍考虑,然后还有一些差旅,住宿等,综合考虑,没有8W,不挣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