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中的雷达物位计显示最大,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2018-05-27):
使用中的雷达物位计显示最大,问题出在哪里?该如何处理这种故障?本帖为大家答疑解惑。

雷达物位计显示最大故障大多是雷达物位计发射天线或隔离窗下面有水珠或污物。拆下雷达物位计,用干净柔软的棉布擦干天线或隔离窗下面的水珠或污物,重新启动一般都可恢复正常。擦洗雷达物位计发射天线、要用柔软的棉布蘸酒精、汽油等溶剂擦洗,不能用碱性溶剂擦洗。
发射天线被脏污的原因及处理方法如下:

①容器内蒸汽冷却后形成的水珠附在发射天线上,阻碍了微波的发射。可采用隔离装置,有的厂采用特氟龙的隔离装置,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该材料既不妨碍微波的发射,又能起到隔离作用;隔离装置按一定方式安装后,可以将容器内的蒸汽与发射天线隔离,同时使附着在隔离装置上的冷凝水在形成后按一定形式分布,达到不影响微波发射之目的。

雷达物位计yunrun.com.cn/product/268.html

②设备使用搅拌电机时甩浆,使安装套管及发射天线脏污,结垢。只要搅拌电机转动,都会扬起浆液,这是无法避免的。结垢问题可通过加大套管直径来解决,大直径套管结垢程度达到影响发射波在时间上要远大于小直径套管。而大直径的套管结垢达到一定程度后,在重力作用下,部分结垢会自行脱落。

③雷达物位计安装不规范也会造成本故障,天线没有伸出套管、套管的直径太小、管壁粗糙有焊缝等,都有可能造成较多的干扰回波。通常可增大上盲区,用雷达物位计的满罐处理功能对参数进行设置,没有效果应考虑重新定位安装。

昌晖仪表yunrun.com.cn

天线上结垢或污物较少时,回波强度会减弱,只是偶尔跳至最大,通常采取断电重启;或者用回波重新搜索功能,从雷达物位计所测的多个回波列表中,选择和实际液位相近的回波作为表面回波,就有可能使雷达物位计恢复正常。天线上结垢或污物积聚严重时,有可能造成回波的强度低于门限值,在平稳条件下设置门限值为表面回波的20%较妥。如果用软件处理无法恢复,只有拆下对天线上的结垢或污物进行清理。天线结垢或附有污物属于常见问题,定期清理天线上的结垢及污物,会使雷达物位计显示最大故障大大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