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电脑装了robotware5.15版本的,却用不了

楼主(2018-05-27):
电脑装了robotware5.15的,打开5.15版本的文件时却没有robotware5.15的,只有robotware6的,显示版本不兼容。。怎么解啊

网友A:
12.png先看这里是否有两个robotware版本,如果没有就是系统库设置有误,13.png机器人系统库设置如上图,此位置为robotware默认安装位置,我的两个版本安装位置都是默认位置,在同一文件夹里。14.png如图选择5.15版本即可打开打包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