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温度采集界面

楼主(2018-05-27):
0-10v温度输入我做一个子程序,in设为温度、out设为转换后温度,一套实数运算后输出我写“转换后温度”显示地下红线有问题

(西门子200)后续思路在主程序调用3次次,“in”写入AIW0、2、4,“out”不知道怎么写最后用组态王文本显示三个温度

请各位前辈教教我

最后组态王文本显示三个温度

网友A:
把转换后的数据放到三个地址,用屏去显示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转换后的数据放到三个地址,用屏去显示即可。

图上我out为什么显示不对低下红线,是格式错误吗

网友B:
我注意到你的AC0双整数和浮点数都是一个地址,怎么会好用呢

网友C:
这个资料很实用,要努力学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把转换后的数据放到三个地址,用屏去显示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资料很实用,要努力学习

嗯嗯,自学中现在pid、伺服、步进电机还不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注意到你的AC0双整数和浮点数都是一个地址,怎么会好用呢

网友E:
还有个问题请教前辈们,变送器模拟量输入的换算公式都一样吗比如4-20Ma

别的输入信号、0-10V、 、-5V、等等都套用这个公式吗

网友F:
这个搞得我头好疼啊

网友G:
你这温度为什么要除以10?得出的温度直接用组态王模拟量显示出来就好了啊,为何要有三个值?

网友H(2018-07-07):
是不是地址格式不对,ld的地址是不是0,4,8......

网友I:
如果你的硬件没有变动的话,模拟量输入的换算公式是一样,但是每次取值的时候因为一定的干扰而出现误差,因此需要取50组以上的数据,在X-Y平面生成一条直线,这样就可以用公式表达出来了。因为有误差计算比较麻烦,建议使用MATLAB自动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