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的安装位置及需注意的问题

楼主(2018-05-28):
电磁流量计因计量准确度高、适用范围广,在工业计量中应用十分广泛,但是必须对安装和使用有一定的了解才能使其发挥更大的优势。

一、电磁流量计安装位置的选择

为了保证测量准确,性能稳定,一般技术要求水平安装时,距弯头的距离应不小于10倍直径;垂直安装时,必须保证介质向上流动,流量计距下弯头的距离不应小于4倍直径。在此必须注意,选择安装流量计的直管段必须固定牢固。不能使流量计承受太大的震动,以免损坏其内部的电子元件及影响接地。另外,选择安装流量计的位置应远离动力电缆,以避免电磁干扰,造成计量误差。

二、电磁流量计使用中应特别注意的几个问题

1.在正常运行中突然无显示。首先检查220V交流电源是否送至流量计内,如果是,则要停电拆下供电电路板,检查是否有元件损坏或脱落。我们在维护金湖博锐仪表有限公司的电磁流量计时,经常发现有7815稳压块因震动而断脚脱落的,更换同型号的国产元件后故障排除。

2.电磁流量计在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发现累积量明显偏小,但瞬时值显示平稳或为零。应重点怀疑是否工艺设备出了问题.如水泵或电机出了故障。

3.在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发现流量计的瞬时显示值上下跳动幅度过大,并且累积量明显偏小。应重点检查通讯电缆两端接地是否良好。

4.在正常运行中,应定期开盖检查。一旦发现因电极密封不严向外渗料时,立即拆走内部电路板(备用),及时与生产单位协调,更换同型号流量计,尽快恢复正常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