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秤仪表更换后怎么调试

楼主(2018-05-28):
电子皮带秤仪表更换后要怎样调试?相信很多客户都有这样的烦恼,皮带秤仪表坏了后,如果要更换了一个新

的仪表,可是由于生产厂家具体远,其仪表利润低等原因,厂家一般不会专门派安装人员去现场安装,从而影

响客户现场生产,造成皮带秤不能正常运行。所以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按照下面步骤来进行调试。

一、首先要把信号线和电源线按顺序接到相应 的皮带秤仪表接线柱上。一般接线的地方都有接线图,当然更好的

是拆仪表的时候给每根线都做上记号,然后接线的时候对号入座。

二、按菜单键两次,选择秤数据,按照提示把皮带秤相应的数据输入仪表,输入后别忘记按确认键。

三、将仪表返回到运行界面,选择建立测试周期,选择手动,把皮带的周长和皮带旋转一周用的时间按照提示输入仪表。

四、返回到运行界面,选择零点校准,进行自动校验零点。

五、选择一种校验方式进行皮带秤校准。然后皮带秤就可以正常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