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数据成批复制问题

楼主(2018-05-28):
假如事先调好了一台机器,怎么把上一台的数据复制到下一台PLC里面去?

点击上传也没找到选项

网友A:
S什么PLC,什么情况

网友B:
用数据编辑器 给你已经调试好的PLC 的数据全部读上来 保存,再下载到另外一台,即可,如果不会 加QQ  705337884 群

网友C:
发育过程不喝酒更好

网友D:
加群 593883676,整理部分松下资料,如果有其他资料需求 、技术问题、例程,请留言; 例程还未整理与编写,后续添加,直接加群,不必加好友或者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