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ABB仿真软件里面添加弧焊包

楼主(2018-05-28):
如果添加成功,示教器左上角应该会有个图标,请问具体怎么添加。

网友A(2018-08-23):
你第二张图不就是吗

网友B:
哥们,你那仿真器是如何添加里面去的啊

网友C:
仿真怎么添加

网友D:
你还要下载弧焊包,到官网下载或者百度。作用不是很大,建议下载老版本的abbrobotstudio,带TCP跟踪的。只要能看到摆弧的姿态就行

网友E(2020-02-23):
非常棒,添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