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杰plc连接编码器的问题

楼主(2018-05-28):
第一个问题是,我用的信杰的xc3-24rt-e的plc,用ab信号高数计数器数欧姆龙e6b2-cwz6c旋转编码器增量型编码器脉冲,如何读取b相相差90度脉冲的值,意思就是去哪看那个值。

第二个问题还是这个plc我连接了一个特恩普的旋转编码器,接上线后只有z相输入灯亮其他的不亮,型号是teps3806g-1000bm-p526,ab相读不到脉冲,请各位前辈指导下,不胜感激。

楼主:
没有那个老师傅指导下么

楼主:
求老师解答

楼主:
没有解答的吗

网友A:
信捷PLC连编码器我用过,你是不是编码器地址不对啊

信捷PLC有相关的编码器设置的

你仔细看看编程手册,会有收获的

网友B:
谢谢分享,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C(2018-06-28):
写的很乱,主要还是接线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