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通泰如何连接

楼主(2018-05-28):
用电脑编了个小程序下载到了通泰触摸屏,设置也是按照教学视频,用电脑连接s7-200plc的原装串口数据线能连接s7200plc和触摸屏吗?我为什么连接不上?求帮忙!如果能连接该如何设置?

网友A:
在触摸屏通讯设置里选择相应型号的PLC.选择正确的通讯方式,通讯线要正确选择。应该是可以连通的。

网友B:
在触摸屏通讯设置里选择相应型号的PLC.选择正确的通讯方式,通讯线要正确选择。应该是可以连通的

网友C:
首先要确定PLC与触摸屏的通讯方式,是PPI还是以太网?要选择两者都支持的通讯方式。

其次是两者各自的组态和参数设置。

网友D:
通信最主要是硬件和参数设置对,别的没有什么

网友E:
昆仑通态的屏?屏的COM口的接线是7和8,PLC的接线是3和8.

网友F:
S7-200和触摸屏不是可以使用网口连接吗,为什么非要用串口呢,IP地址设置正确就可以连接,我们公司的控制柜是S7-200/S7-200SMART/S7-1200PLC和昆仑通态/北尔触摸屏。

网友G:
我是个初学者帮不上什么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