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连接编码器

楼主(2018-05-28):
第一个问题是,我用的信捷的xc3-24rt-e的plc,用ab信号高数计数器数欧姆龙e6b2-cwz6c旋转编码器增量型编码器脉冲,如何读取b相相差90度脉冲的值,意思就是去哪看那个值。

第二个问题还是这个plc我连接了一个特恩普的旋转编码器,接上线后只有z相输入灯亮其他的不亮,型号是teps3806g-1000bm-p526,ab相读不到脉冲,请各位前辈指导下,分少不胜感激,编码器是集电极开路、互补型pnp+npn

网友A:
告诉脉冲的值存储在PLC内部的高速计数器内,根据你接的输入端不同,对应这不同的高速计数器,这个你要查一下信捷PLC的编程手册,里面有相应的告诉计数器C对应的哪几个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告诉脉冲的值存储在PLC内部的高速计数器内,根据你接的...

A相对应得是x0,B相对应得是x1 z相没有对应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告诉脉冲的值存储在PLC内部...

编程手册第五章里面有详细的描述的,用X0给C600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

为什么不用ab相型计数器,我这个计数器有abz三相的,为可以读到a相但是b相不追到计数器存放在那

网友B:
大家一起努力学习

------------------------

网友C(2018-07-03):
我来学习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D:
不同编码器对应的输入点不一样,查说明书看怎么接,然后再从程序里监控

网友C:
路过看看,看上去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