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torytalkviewSE中如何设置一个参数设置的权限

楼主(2018-05-29):
在 SE 界面中画了一个数据输入, 如何设置这个数据输入的权限,有了权限后,点击才能输入数据, 没有权限就无法执行。

网友A:
一般两种操作:1、一个界面用于显示,另一个界面需要输入密码才能编辑

2、设置两个控件一个用于显示一个带有输入功能。无权限时显示空间能可见,编辑功能不可见。有了权限反之

网友B(2019-12-10):
按照一楼的思路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