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erNet/IP总线上最多支持多少个节点?

楼主(2018-05-29):
请教各位大神,EtherNet/IP总线上最多支持多少个节点?谢谢!

网友A:
走IP 0-253  不冲突就可以 站到站 极限距离 10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IP 0-253  不冲突就可以 站到站 极限距离 ...

感谢答复!!为什么254和255不可以?请指教。谢谢!

网友B(2018-09-30):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鬼泣  走IP 0-253  不冲突就...

同问为什么是0-253,是不是本地占用一个IP?还有一个呢

网友C(2020-05-07):
要要要 啊 有没有免费的 教教我 啊

网友D:
对啊!!!253,254为什么不可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