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故障检测与日常维护(二)

楼主(2018-05-29):
一般各型PLC(以一种PLC作为描述样板,其余各型PLC大同小异)均设计成长期不间断的工作制。但是,偶尔有的地方也需要对动作进行修改,迅速找到这个场所并修改它们是很重要的。修改发生在PLC以外的动作需要许多时间。

    (1)查找故障的设备

    PLC的指示灯及机内设备,有益于对PLC整个控制系统查找故障。编程器是主要的诊断工具,它能方便地插到PLC上面。在编程器上可以观察整个控制系统的状态,当要查找PLC为核心的控制系统的故障时,作为一个习惯,需要带一个编程器或笔记本。

    基本的查找顺序为:提出下列问题,并根据发现的合理动作逐个否定。一步一步地更换各种模块,直到故障全部排除。所有主要的修正动作能通过更换模块来完成。除了一把螺丝刀和一个万用电表外,并不需要特殊的工具,不需要示波器,高级精密电压表或特殊的测试程序。

    ①PWR(电源)灯亮否?如果不亮,则在采用交流电源的框架的电压输入端(98~162VAC或195~252VAC)检查电源电压;对于需要直流电压的框架,测量+24VDC和OVDC端之间的直流电压,如果不是合适的AC或DC电源,则问题发生在PLC之外。如果AC或DC电源电压正常,但PWR灯不亮,就检查保险丝,如必要的话,就更换CPU框架。

    ②PWR(电源)灯亮否?如果亮,检查显示出错的代码,对照出错代码表的代码定义,做相应的修正。

    ③RUN(运行)灯亮否?如果不亮,检查编程器是不是处于PRG或LOAD位置,或者是不是程序出错。如果RUN灯不亮,而编程器并没插上,或者编程器处于RUN方式且没有显示出错的代码,则需要更换CPU模块。

    ④BATT(电池)灯亮否?如果亮,则需要更换锂电池。由于BATT灯只是报警信号,即使电池电压过低,程序也可能尚没改变。更换电池以后,检查程序或让PLC试运行。如果程序已有错,则在完成系统编程初始化后,将录在磁带上的程序重新装入PLC。

    ⑤在多框架系统中,如果CPU是工作的,可用RUN、继电器来检查其他几个电源的工作。如果RUN继电器未闭合(高阻态),按上面讲的第一步检查AC或DC电源如AC或DC电源正常而继电器是断开的,则需要更换框架。

    (2)组件的更换

    下面是更换系统的步骤。

    ①更换框架

    ●切断AC电源;如装有编程器,则拔掉编程器。

    ●从框架拆去电源接线。

    ●拔掉所有的I/O模块。如果原先在安装时有多个工作回路的话,不要弄乱I/O的接线,记下每个模块在框架中的位置,以便重新插上时不至于弄错。

    ●拔除CPU组件和填充模块。将它放在安全的地方,以便以后重新安装。

    ●拆除原有框架,装上新的框架。

    ●插入I/O模块,注意位置要与拆下时一致。

    ●插入卸下的CPU和填充模块。

    ●正确接好电源线。

    ●检查一下电源接线是否正确,然后再通上电源。仔细地检查整个控制系统的工作,确保所有的I/O模块位置正确,程序没有变化。

    ②CPU模块的更换

    ●切断电源,如插有编程器的话,把编程器拔掉。

    ●把模块从槽中垂直拔出。

    ●如果CPU上装有EPROM存储器,把EPROM拔下,装在新的CPU上。

    ●将新的CPU模块插入导槽。

    ●重新插上编程器,并通电。

    ●在对系统编程初始化后,把录在磁带上的程序重新装入。检查一下整个系统的操作。

    ③I/O模块的更换

    ●切断框架和I/O系统的电源。

    ●卸下I/O模块接线端上塑料盖。拆下有故障模块的现场接线。

    ●拆去I/O接线端的现场接线或卸下可拆卸式接线插座,这要视模块的类型而定。给每根线贴上标签或记下安装连线的标记,以便于将来重新连接。

    ● 向中间挤压I/O模块的上下弹性锁扣,使它们脱出卡口。垂直向上拔出I/O模块。

    ●插入新的I/O模块。

    ●按原来的标志接好线路。

    ●接通电源测试I/O模块。

    (3)日常维护的基本常识

    ①定时巡视:各I/O板指示灯指示状态表明了控制点的状态信息,通过观察设备运行状态信息判断PLC控制是否正常;观察散热风扇运行是否正常;观察PLC柜有无异味。

    ②定期检查:定期检查电源系统的供电情况,观察电源板的指示灯情况,通过测试孔测试+5V、+12V电压;检查其工作温度;备用电池电压检查;检查仪表、设备输入信号是否正常;检查各控制回路信号是否正常;检查其工作湿度,保证其工作环境良好。

    ③定期除尘:定期除尘时要把被控设备打到就地运行状态,要小心谨慎。定期除尘可以保持电路板清洁,防止短路故障,提高元器件的使用寿命,对PLC控制系统是一种好的防护措施。另外,出现故障也便于查找故障点。

    ④保持外围设备及仪表输入信号畅通。

    ⑤UPS是PLC控制系统正常工作的重要外围设备,UPS的日常维护也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