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实验室采购,搭建学习平台

楼主(2018-05-29):
大神们,实验室要搭建一个关于PLC的实验学习平台,基本上现在就考虑能实现机械臂的转动、电梯控制模型等功能。

急需采购PLC(目前考虑的是s7-1200 1214c),然后后面的电源、SM、HMI(要求支持中英文的)、网络分线器等模块不知道怎么选型。

有没有大神知道的,给我指导一下,或者有卖家也可以联系我(1428542881)!

网友A:
建议楼主更换PLC品牌,选择三菱FX5U最佳——本身自带网口、485接口,还有模拟量2入1出,支持4轴控制(支持直线插补但不支持圆弧插补,西门子1214C根本不支持插补功能),价格远低于1214C!!

网友B:
有没有考虑三菱的PLC呢,三菱有一整套的从plc到运动控制器,伺服放大器 伺服电机的系统。

网友C:
plc控制变频器 伺服之类的动作

网友D:
视觉系统不考虑下、、

网友E:
学习学习,借鉴借鉴

网友F:
建议楼主买国产的,便宜

网友G:
功能比较简单,入门的PLC完全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H:
学习学习,看看都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I:
几轴的机械臂?

网友J:
有没考虑国产的可能,起码中文支持不错。

网友K(2018-07-03):
如果你真的考虑全方位的话,1200+S120变频器+伺服电机

网友L:
专业回收西门子PLC模块、触摸屏!15806162680

网友M:
谢谢楼主,希望大家共同探讨,共同进步

网友N(2018-08-15):
原创的东西非常好的,。我个人比较支持的。。希望原创者更加出新的文章,让我们得到学习和帮助。谢谢你们原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