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装电气小知识

楼主(2018-05-29):
家庭电气装修在家居装修过程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不只是在美观方面要考虑,电路安全方面更应该是重点,下面简单介绍一些家庭电气装修过程需要注意的一些工艺问题:
  1、配线时,相线与零线的颜色应不同;同一住宅相线(L)颜色应统一,零线(N)宜用蓝色,保护线(PE)宜用黄绿双色线。

  2、线管穿线之前应将直接头打上PVC胶水,以免进水。电源线穿管时,应将导线取直再穿管,不可中途拔、拉管接头;弱电线中穿线时用力时不可过猛,以免导线断心。

  3、电源分支接头应接在插座盒、开关盒、灯头盒内,每个接头接线不宜超过两根,线在盒内应有适当的余量。

  4、音响线出入墙面应做底盒。多芯电话线的接头处,护套管口用胶带包扎紧,以免电话线受潮,发生串音等故障。

  5、电视天线接线必须采用分支器并留检查口。

  6、管中电源线不可有接头、不可将电源线裸露在吊顶上或直接抹入墙中,以保证电源线可以拉动或更换。

  7、导线连接坚固,接头不受拉力,包扎严密,采用螺钉(螺帽)连接时,电线无绝缘距离不大于3mm,铜线间连接应用压接或绞接法,绞接长度不小于5圈,裸露电线必须先用防水胶带包扎后再黑胶布,无绝缘层破损等缺陷经检验认可。

  8、穿管的电线、讯号线、电话线等都进行检测,以确认是否线间短路、对地短路、断线等,确认无误后再进行埋线管。

  9、单相两孔插座的接线,面对插座左零右相,单相三孔,正上方为地线,插座接地单独敷设,不得与工作零线混同。所有单相插座应该“左零右相,接地在上”。

  10、插座、开关安装要牢固,四周无缝隙,厨房、卫生间内及室内及室外安装的开关应采用带防溅盒的开关。

  11、空调供电用16A三孔插座,高度在1500mm以下的所有插座应安装具有保护挡板的插座,以免儿童触摸,卫生间宜作局部等电位连接端子,插座采用防水防溅型,并远离水源。照明开关应设在门外,镜前灯、浴霸宜选用防水开关设在卫生间内。

  12、为生活舒适方便,卧室应采用双控开关,厨房电源插座应并列设置开关,控制电源通断。

  13、插座、开关、面板固定时,应用配套的螺钉,不得使用木螺钉或石膏板螺丝代替,以免损坏底盒,开关安装方向一致。

  14、配电箱应根据室内用电设备的不同功率分别配线供电;大功率家电设备应独立配线安装插座。配电箱内的电线排列要整齐,插座照明各路开关要分清,压接配件齐全,压接导线的回转方向要正确,断路器接线牢固,在断路器接线端子上不得将不同线径的导线在同一端压接,配电箱分路要平衡,要标明各个回路。

网友A:
非常受用,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