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感器跟表的搭配

楼主(2018-05-29):
电流表在现场,互感器在中控室,现场距离中控室大学百十米,刚开始接好线以后其他都正常,就是电机运转,电流表不动,电流表是10/5的,互感器是50/5的,电机线绕互感器五匝,把电流表拿到中控室直接接到互感器下边,额定电流3.2的电机,能把10安的表打爆表!这是怎么回事?请大神指教,如何解决!

网友A:
1)电流表与互感器 变比必须一样此行

2)3.2A的额定电流,为啥还要加互感器?为啥不选用直通的电流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流表与互感器 变比必须一样此行 2)3.2A的额...

这个我说了也不算 ,设计不是我设计的,到现场了我傻脸了,但是正泰的技术说像这样的表跟互感器搭配,不追求精度的话是可以用的,远距离不显示可以理解,理解不了的是为什么到近距离接表的话会超量程

网友B:
互感器50/5=10/1 输出电流3.2A*1/10=0.32  动力线绕互感器5匝输出电流0.32*5=1.6A。电流表满量程电流10A比例10/5=2/1  1.6A*2=3.2A 这是显示额定电流这很正常显示3.2A。当电机启动之时,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轻载5-6倍 重载大于7倍。以轻载算3.2A*5=16A。启动之时满量程10A表能不爆表吗!就算是1/1的电表也需要25A以上的电流表,所以电表满量程需选择30A电流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