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X-Works3一直安装失败

楼主(2018-05-30):
尝试了如下方法均还是安装失败。(都是从官网下载的)

点击压缩包中DISK1文件夹 SETUP.EXE一段时间后弹出 0x80040708装错误弹窗

1:之前没有用IE浏览器下载,改为IE浏览器下载后还是安装失败。

2:使用百度网盘下载后还是安装不成功。

3:电脑重启,以管理员运行安装不成功。

有遇到类似情况的,请师傅们留言解决方法,感谢!

网友A:
你以前有没有安装过GX3,有可能没卸载干净。

建议把杀毒软件关掉试一次。

我之前也遇到过,从装了系统解决

网友A:
也可以下一个win优化大师,,优化下内存,再试试

网友B:
估计是系统问题了

网友C:
典型的系统有问题!建议用完整的操作系统!

网友D:
主要是360误报的问题,我以前也是,后来关掉360以后就可以安装了。

网友E:
1.040S 有问题,请下载最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系统问题了

-------------------------换了台电脑就可以了,就是系统问题

网友F:
这个是系统权限问题,无权对注册表操作,需要关闭防护软件,用管理员身份运行

网友G:
我是重装了系统后可以安装的

网友H:
这个就是系统问题啊,重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I(2018-07-14):
应该是操作系统位数问题

网友J:
你要把文件解压开,能看到DISK1-----DISK5这5给文件夹,再安装DISK1里的安装文件

网友K(2018-10-24):
软件错误??

网友L(2019-02-20):
系统问题吧!

网友M(2019-03-22):
希望能不需要积分。

网友M:
这个内容可以下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