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电设备维修中最全的高低压配电注意事项

楼主(2018-05-30):
高低压配电箱的保养主要是确保高低压配电箱能够正常、安全的运行,通过检查及时发现并清除隐患。要对低压配电柜每年总体检保养。以最少的停电时间完成检修,一般提前一周确定业主停电时间,减少因维修保养过程中给用户带来的损失。

液压站控制系统_液压站控制

低压配电柜的保养的内容及步骤:

1:检修时应从变压器低压侧开始。配电柜断电后,清洁柜中灰尘,检查母线及引下线连接是否良好,接头点有无发热变色,检查电缆头、接线桩头是否牢固可靠,检查接地线有无锈蚀,接线桩头是否紧固。所有二次回路接线连接可靠,绝缘符合要求。

2: 检查抽屉式开关时,抽屉式开关柜在推入或拉出时应灵活,机械闭锁可靠。检查抽屉柜上的自动空气开关操作机构是否到位,接线螺丝是否紧固。清除接触器触头表面及四周的污物,检查接触器触头接触是否完好,如触头接触不良,必要时可稍微修锉触头表面,如触头严重烧蚀(触头点磨损至原厚度的1/3)即应更换触头。电源指示仪表、指示灯完好。

液压控制系统_高低压控制电箱

3:检修电容柜时,应先断开电容柜总开关,用10mm2以上的一根导线逐个把电容器对地进行放电后,外观检查壳体良好,无渗漏油现象,若电容器外壳膨胀,应及时处理,更换放电装置、控制电路的接线螺丝及接地装置。合闸后进行指示部分及自动补偿部分的调试。

4:受电柜及联络柜中的断路器检修:先断开所有负荷后,用手柄摇出断路器。重新紧固接线螺丝,检查刀口的弹力是否符合规定。灭弧栅有否破裂或损坏,手动调试机械联锁分合闸是否准确,检查触头接触是否良好,必要时修锉触头表面,检查内部弹簧、垫片、螺丝有无松动、变形和脱落。

液压站安装设计_液压系统安装

   变电柜的检修:

1:操作前应按下列步骤进行:逐个断开低压侧的负荷,断开高压侧的断路器,合上接地开关,并锁好高压开关柜,并在开关柜把手上挂上“禁止合闸,有人工作”的标志牌,然后用10mm2以上导线短接母排并挂接地线,紧固母排螺丝。

2:检修操作步骤:母排接触处重新擦净,并涂上电力复合脂,用新弹簧垫片螺丝加以紧固,检查母排间的绝缘子、间距连接处有无异常,检查电流、电压、互感器的二次绕组接线端子连接的可靠性。

3: 送电前的检查测试:拆除所有接地线、短接线,检查工作现场是否遗留工具,确定无误后,合上隔离开关,断开高压侧接地开关,合上运行变压器高压侧断路器,取下标志牌,向变压器送电,然后再合上低压侧受电柜的断路器,向母排送电,最后合上有关联络柜和各支路自动空气开关。

液压系统设计_液压控制站

注意事项:

1:检修过程中必须设专人监护。

2:工作前必须验电。

3: 检修人员应对整个配电柜的电气机械联锁情况熟悉并操作。

4:检修中应详细了解哪些线路是双线供电。

5:检修母排时,应对线路中的残余电荷进行充分放电。

高低压配电箱_供水恒压控制系统

网友A:
有必要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