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同步电机转速波动大

楼主(2018-05-30):
各位大神,我使用的永磁同步电机,编码器2500线,pwm开关频率10K,速度环采用普通PI,空载情况下,速度波动都在±3RPM左右,如何能减小这个转速波动?

网友A:
作为转速控制已经是很好的了。加深积分可以稳定波动,在空载没有负载不容易稳定,最好带些负载进行调整。

楼主(2018-07-21):
看各厂家伺服驱动的性能指标至少达到波动±1rpm

引用 网友A:
作为转速控制已经是很好的了。加深积分可以稳定波动,在空...

看各厂家伺服驱动的性能指标至少达到波动±1r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