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botstudio虚拟示教器打开后有问题

楼主(2018-05-30):
请教各位大神,本人刚刚接触Robotstudio,在使用RobotStudio创建好机器人系统后,打开虚拟示教器,出现如下错误,请问是什么原因?文件夹路径的名称都是英文的,Robotware版本跟RobotStudio是一致的。

网友A(2020-12-18):
同样的问题,你的解决了没有

网友:
我也是这样的问题,请问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