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连接器六大注意细节

楼主(2018-05-30):
    fpc连接器通常应用于电子、N/B、PC电脑、电机、手机、MP3及有关电子工业所规划出产之商品。发展翻开应向小型化,由于很多产品面临更小和简练的翻开,fpc连接器的使用要求上就会愈加精密。

    fpc连接器使用过程中,请注意不要让杂物侵入连接器的接口处,因为即使一些微小的杂质杂物若是侵入到连接器的接口引脚芯片都是会导致影响连接器的性能使用。而且还有在连接器不使用的时候,要把防尘盖子盖上,以免防止尘埃杂物的侵入。而且相对于连接器的操作上还是存在许多的问题,那下面就给大家大致讲述下fpc连接器注意细节点有哪些。

    注意点一

    在fpc连接器带电的状态下,不允许将连接器插合的部件断开,否则以免会出现连接器电弧使局部过热,从而造成fpc连接器的损坏。

    注意点二

    连接器在使用上,请勿用手伸去触碰连接器的接口,以免造成安全触电等事故。因为一般连接器的接口针芯是存在带电状况的,若是不小心触碰到,从而是会引起触电的现象。

    注意点三

    fpc连接器在安装连接导线的时候,要要仔细检查连接器的连接方式,从而确保不能接错导线。否则以免会导致连接器引发故障的发生。所以一般在连接器的操作对于这些细节方面的注意点一定要有所重视。

    注意点四

    fpc连接器使用过程中,请注意不要让杂物侵入连接器的接口处,因为即使一些微小的杂质杂物若是侵入到连接器的接口引脚芯片都是会导致影响连接器的性能使用。而且还有在连接器不使用的时候,要把防尘盖子盖上,以免防止尘埃杂物的侵入。

    注意点五

    在fpc连接器使用之前,一般要确保检查连接器是否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如连接器接线错误、使用破损部件、杂物混入等状况,都是可能会导致fpc连接器引发短路、电击、过热的危险。

    注意点六

    其次在连接器插入时不要斜插入或是盲插,因为若是连接器的针脚没有完成对接好针孔就进行接插,从而是很容易就会导致连接器的针脚折弯或是折断的可能。而且在连接器拔出时也不要左右晃动的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