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汽车充电站与电动汽车充电桩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05-30):
  一、电动汽车充电站

  电动汽车充电站是为电动汽车充电的站点。随着电动汽车的普及,电动汽车充电站必将成为汽车工业和能源产业发展的重点。电动汽车充电站能较好的解决快速充电问题,节能减排。

  电动汽车充电站充电方法

  常规充电:

  ① 典型常规充电站的规模

  根据目前电动汽车常规充电的数据资料,一般以20~40辆电动汽车来配置一个充电站,这种配置是考虑充分利用晚间谷电进行充电,缺点是充电设备利用率低。在高峰时也考虑充电,则可以60~80辆电动来配制一个充电站,缺点是充电成本上升,增加高峰负荷。

  ② 充电站电力配套的典型配置(前提充电柜具有谐波等处理功能)

  a方案:

  建造配电站设计2路10KV电缆进线(配3*70mm电缆),2台500KVA变压器,24路380V出线。其中二路为快速充电专用出线(配 4*120mm电缆、50M长、4回路),二路为机械充电或备用出线,其余为常规充电出线(配4*70mm电缆、50M长、20回路)

  b方案:

  设计2路10KV电缆线(配3*70mm电缆),设置2台500KVA用户箱变,每台箱变配4路380V出线(配4*240mm电缆、20M长、8回路),每路出线设置一台4回路电缆分支箱向充电柜供电(配4*70mm电缆、50M长、24回路)。

  快速充电:

  ① 典型快速充电站的规模

  根据目前电动汽车快速充电的数据资料,一般以同时向8辆电动汽车充电来配置一个充电站。

  ② 充电站电力配套的典型配置

  a方案、建造配电站设计2路10KV电缆进线(配3*70mm电缆),2台500KVA变压器,10路380V出线(配4*120mm电缆、50M长、 10回路)。

  b方案、设计2路10KV电缆线(配3*70mm电缆),设置2台500KVA用户箱变,每台箱变配4路380V出线,供充电站(配4*120mm电缆、 50M长、8回路)。

  机械充电:

  ①机械充电站的规模

  小型机械充电站可以结合常规充电站建设同时考虑,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更大容量的变压器。大型机械充电站一般以80~100组充电电池同时充电配置一个大型机械充电站,主要适用于出租车行业或电池租赁行业,一天不间断充可以完成对400组电池的充电。

  ② 充电站电力配套的典型配置(大型机械充电站)

  配电站2路10KV电缆进线(配3*240mm电缆),2台1600KVA变压器, 10路380V出线(配4*240mm电缆、50M长、10回路)。

  便携式充电:

  ① 别墅

  具备三相四线表计,独立的停车库,可以利用已有的住宅供电设施,从住宅配电箱专门放一路10mm2或16mm2的线路至车库的专用插座,来提供便携式充电电源。

  ② 一般住宅

  具有固定的集中停车库,一般要求地下停车库(充电安全考虑),可以利用小区原有的供电配套设施进行改造,必须根据小区已有的负荷容量来考虑,包括谷电的负荷。具体方案应根据小区的供电设施、方案以及小区的建筑环境具体来确定。

  二、电动汽车充电桩

  充电桩其功能类似于加油站里面的加油机,可以固定在地面或墙壁,安装于公共建筑(公共楼宇、商场、公共停车场等)和居民小区停车场或充电站内,可以根据不同的电压等级为各种型号的电动汽车充电。充电桩的输入端与交流电网直接连接,输出端都装有充电插头用于为电动汽车充电。充电桩一般提供常规充电和快速充电两种充电方式,人们可以使用特定的充电卡在充电桩提供的人机交互操作界面上刷卡使用,进行相应的充电方式、充电时间、费用数据打印等操作,充电桩显示屏能显示充电量、费用、充电时间等数据。

  特点

  1、交流输入配置漏电保护开关,具备输出侧的过载保护、短路保护和漏电保护功能。

  2、交流输入配置D级防雷器,具备防感应雷、防操作过电压的保护功能。

  3、交流输出配置交流智能电能表,可以进行交流充电电量计量。

  4、配置触摸屏操作界面,充电方式可设置自动充满、按电量充、按金额充和按时间充;启动方式可选择立即启动充电;过程中实时显示充电方式、时间、电量及费用信息。

  5、具有运行状态指示发光条,黄灯常亮指示充电桩 “待机”状态;绿灯常亮指示充电桩“充电”状态;红灯常亮指示充电桩“结束”状态,红灯闪烁指示充电桩“异常”状态。包括联锁失败、断路器跳闸(过载保护、短路保护或漏电保护)。

  6、配置射频读卡器,支持 IC 卡付费方式,按照“预扣费与实结账”相结合的方式。

  7、具备完善的通信功能,充电桩智能控制器通过RS485获取智能电能表的计量信息,完成充电计费和充电过程的联动控制。

  8、充电接口配置国标连接器插座。

  充电技术

  自19世纪第1辆电动汽车面世至今,均采用可充蓄电池作为其动力源。对于一辆电动汽车来讲,蓄电池充电设备是不可缺少的子系统之一。它的功能是将电网的电能转化为电动汽车车载蓄电池的电能。电动汽车充电装置的分类有不同的方法,总体上可分为车载充电装置和非车载充电装置。

  车载充电装置指安装在电动汽车上的采用地面交流电网和车载电源对电池组进行充电的装置,包括车载充电机(图1-13)、车载充电发电机组和运行能量回收充电装置,将一根带插头的交流动力电缆线直接插到电动汽车的充电插座中给蓄电池充电。车载充电装置通常使用结构简单、控制方便的接触式充电器,也可以是感应充电器。它完全按照车载蓄电池的种类进行设计,针对性较强。非车载充电装置,即地面充电装置,主要包括专用充电机、专用充电站、通用充电机、公共场所用充电站(图1-14)等。它可以满足各种电池的各种充电方式。通常非车载充电器的功率、体积和重量均比较大,以便能够适应各种充电方式。

  另外,根据对电动汽车蓄电池充电时能量转换的方式不同,充电装置可以分为接触式和感应式。随着电力电子技术和变流控制技术的飞速发展,高精度可控变流技术的成熟和普及,分阶段恒流充电模式已经基本被充电电流和充电电压连续变化的恒压限流充电模式取代。主导充电工艺的还是恒压限流充电模式。接触式充电的最大问题在于它的安全性和通用性。为了使它满足严格的安全充电标准,必须在电路上采用许多措施使充电设备能够在各种环境下安全充电,恒压限流充电和分阶段恒流充电均属于接触式充电技术。

  新型的电动汽车感应充电技术发展很快。感应充电器是利用高频交流磁场的变压器原理,将电能从离车的原方感应到车载的副方,以达到给蓄电池充电的目的。感应充电的最大优点是安全,这是因为充电器与车辆之间并无直接的点接触,即使车辆在恶劣的气候下,如雨雪天,进行充电也无触电的危险。

  电动汽车充电站与电动汽车充电桩有什么区别

  电动汽车充电站是指为电动汽车充电的站点,与现在的加油站相似。充电站按照功能可以划分为四个子模块:配电系统、充电系统、电池调度系统、充电站监控系统。充电站给汽车充电一般分为三种方式:普通充电、快速充电、电池更换。普通充电多为交流充电,可以使用220V或380V的电压。快速充电多为直流充电。充电站主要设备包括充电机、充电桩、有源滤波装置、电能监控系统。

  电动汽车充电桩与充电站是两个概念。电动汽车充电桩固定在地面,利用专用充电接口,采用传导方式,为具有车载充电机的电动汽车提供交流电能,具有相应的通讯、计费和安全防护功能。市民只需要购买IC卡并充值,就可以使用充电桩为汽车充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