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长牵引控制浮动辊控制

楼主(2018-05-30):
塑料薄膜,前面放卷,中间定长牵引然后停住热封,如此反复。定长牵引辊用伺服电机控制。牵引前后两套浮动辊,缓存薄膜。请问大神们怎样在这种间断一拉一停的运动中,保持浮动辊维持在原点范围?浮动辊为上下运动,我想加个位移传感器,不知怎样控制,谢谢大家。

网友A:
我有资料 欢迎加我QQ853922923

网友B:
加位移传感器可以,反馈给上位机,做PID闭合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位移传感器可以,反馈给上位机,做PID闭合控制。

谢谢,伺服一拉一停怎样做pid呢?

网友C:
类似三边封,中封:

信号采样点在,热封结构上面:

1,热封烫刀抬起,发出一个伺服运行信号,用来拉料

2,储料浮辊上下摆动,可由线速度 换算成 频率来控制 放卷的张力

楼主(2018-10-27):
引用 网友C:
类似三边封,中封:信号采样点在,热封结构上面:1,热封烫刀抬起,发出一个伺服运行信号,用来拉料2,储料浮辊上下摆动,可由线速度 换算成 频率来控制 放卷的张力

放卷和收卷的速度不能改变的前提下,如何才能控制住储料摆辊,不让摆辊碰到上限和下限,在中间范围上下摆动?

网友C(2019-11-07):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C 类似三边封,中封:信号采...

机构上面,加 气缸   和  弹簧 辅助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