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5变频器带编码设置

楼主(2018-05-30):
755变频器带编码器控制要设那些参数,网上说的125主速度反馈选编码器,实际是125号参数的默认值是137,没有编码器这个选项。我用的编码器模块是20-750-UFB-1

网友A:
什么品牌的变频器?都没t过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品牌的变频器?都没t过这个

AB的

网友C:
AB 755变频器没用过,不过修过753的,我这里谈一下经验

1、AB这个公司有时候恨不得砍爆它,同样的753变频器,两块控制盘参数编号竟然是不一样的!!楼主你还是对照一下英文名称去找,只看编号未必是对的,直接导入参数有可能会导不进

2、AB软件的兼容性比较糟糕,有可能会出现不能识别的情况,你最好多备几种编码器

网友D(2018-07-11):
首先激活编码器4和6翻页找到编码器参数3改为3

125改为5要看编码器卡插到哪个槽口

644改为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