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S2PLC与施耐德电气ATV312变频器通信

楼主(2018-05-30):
哪位大哥有或帮忙写一段台达ES2与施耐德ATV312变频器485通信程序,要求可以启停,调频率就可以,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施耐德ATV312变频器也支持Modbus RTU协议,但是这个变频器的启动、停止和其他变频器,比如三菱、欧姆龙、台达等还不太一样!过程稍微复杂一点!可以联系QQ149034219,有偿编写程序!

网友B:
启停调频率还是模拟量控制简单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施耐德ATV312变频器也支持Modbus RTU协议...

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