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元件设置为ON,OFF,和切换开关的问题

楼主(2018-05-31):
我在面板上设置一个按钮,想到达这样的目的:按它一下,为1,再按一下,为0。该怎么选它的属性?

我三个都试了,都不成功。为什么?

能否解释一下设置为ON,OFF,和切换开关是什么意思?

系统是win7,32位

楼主:
系统是win7 32位

网友A:
ON,OFF,分别设置两个位状态指示灯,对应开(1)和关(0),两个指示灯地址一样。

切换开关与你的要求一致,按一下开(1)、再按一下关(0),一个地址即可。属性里面要选择位状态切换开关,操作模式也要选择切换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