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开关常见问题汇总

楼主(2018-05-31):
1.常见引的故障有哪些?

答:隔离开关的常见故障有:(1)接触部分过热。(2)瓷质绝缘损坏和闪络放电。(3)拒绝拉、合闸。(4)错误拉、合闸。

2.隔离开关在运行中接触部分过热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

答:隔离开关在运行中过热,主要是负荷过重、接触电阻增大、操作时没有完全合好引起的。

3.隔离开关接触电阻增大的原因有哪些?

答:接触电阻增大的原因为:刀片和刀嘴接触处斥力很大,刀口合得不严,造成表面氧化,使接触电阻增大。其次隔离开关拉、合过程中会引起电弧,烧伤触头,使接触电阻增大。

4.如何判断隔离开关触头是否过热?

答:根据隔离开关接触部分变色漆或试温片颜色的变化来判断,也可根据刀片的颜色发暗程度来确定。一般根据红外线测温结果来确定。

5.隔离开关触头、接点过热如何处理?

答:发现隔离开关触头、接点过热时,首先汇报调度,设法减少或转移负荷,加强监视,然后根据不同接线进行处理:

(1)双母线接线。如果一母线侧刀闸过热,通过倒母线,将过热的隔离开关退出运行,停电检修。

(2)单母线接线。必须降低其负荷,加强监视,并采取措施降温,如条件许可,尽可能停止使用。

(3)带有旁路断路器的可用旁路断路器倒换。

(4)如果是线路侧隔离开关过热,其处理方法与单母线处理方法基本相同,应尽快安排停电检修。维持运行期间,应减小负荷并加强监视。

(5)一个半断路器接线的可开环运行。

(6)对母线侧隔离开关过热触头、接点,在拉开隔离开关后,经现场检查,满足带电作业安全距离的,可带电解掉母线侧引下线接头,然后进行处理。

6.隔离开关电动操作失灵应如何检查处理?

答:隔离开关电动操作失灵后,首先检查操作有无差错,然后检查操作电源回路、动力电源回路是否完好,熔断器是否熔断或松动。电气闭锁回路是否正常。

7.隔离开关触头熔焊变形、绝缘子破损、严重放电应如何处理?

答:遇到这些情况应立即停电处理,在停电前应加强监视。
8.隔离开关拒绝分、合闸应如何处理?

答:(1)由于轴销脱落、楔栓退出、铸铁断裂等机械故障,或因为电气回路故障,可能发生刀杆与操作机构脱节,从而引起隔离开关拒绝合闸,此时应用绝缘棒进行操作,或在保证人身安全的情况下,用板手转动每相隔离开关的转轴。

(2)拒绝跳闸。当隔离开关拉不开时,如系操动机构被冰冻结,可以轻轻摇动,并观察支持瓷瓶和机构的各部分,以便根据何处发生变形和变位,找出障碍地点。如果障碍地点发生在隔离开关的接触部分,则不应强行拉开,否则支持瓷瓶可能受破坏而引起严重事故,此时只能改变设备的运行方式加以处理。

9.隔离开关合不到位如何处理?

答:隔离开关合不到位,多数是机构锈蚀、卡涩、检修调试未调好等原因引起的,发生这种情况,可拉开隔离开关再合闸。对220KV隔离开关,可用绝缘棒推入,必要时应申请停电处理。高压隔离开关应每2年检修1-2次。

本文转自:http://www.bddkg.com/news/8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