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前辈教教我pid控制

楼主(2018-05-31):
求pid控制实例,我用西门子200做用pid向导设置完了就不懂了,比例、积分、微分怎么编出来大神给讲讲

网友A:
向导时,积分/微分先设为0,调试时,先比例后积分,微分最后。以下为向导生产的符号表。image.png

网友:
比例、积分、微分都只是设置时间。在编程时,给出初始默认值即可,最好了解值的范围。

如果要达到设计的效果,比如,实际应用中,需要在调试时修改这些值。类似于修改变化的情况,当输入与输出的关系符合,则表面比例、积分、微分设置比较合理。

网友B:
熟悉的PID算法

网友C:
原理参阅电子技术原理,集成运放章节,比例积分微分电路,以及延伸自动控制原理直流转速模拟量控制电路,搞清了它的原理就不难理解数字微型计算机电动机变频控制器的参数设置方法,以及伺服控制数字控制器调节设置方法,模拟与数字控制器的原理几乎是相像的,只不过模拟控制器是用电子硬件集成的,而数字控制器是通过微型计算机及软件参数运算达到PID控制效果。所以参数的设置至关重要的一个步骤。

网友D:
pid控制创建完成后,就相当于导入了一个子程序(西门子公司写的子程序)。

根据要求调用就好了。

连上PLC调试的时候,可以用 >>工具>>PID调节控制面板     设置相关比例,积分的值。

网友E(2018-08-02):
看是做压力闭环,还是温度闭环,P至和I值相差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