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同时带动2个同型号电机速度不一致

楼主(2018-05-31):
用两个同型号同厂家的180W电机接同一个变频器(海利普1.5KW的变频器),一个正转一个反转 频率相同但是速度有差距,两圈就有5度到10度的差距,请问大神们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啊

网友A(2018-07-04):
你选用的是异步电机,出现这现象这就很正常了。

网友B:
可以解决的  你可以看一下《小孙学变频》

网友C(2020-03-16):
其实不可以在机械结构哪里搞么?双面同步带,一个传动装置,两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