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PLC与仪表通讯附图通讯协议读取三个规管当前值

楼主(2018-05-31):
1、参数代号及通讯数据表

参数代号

指令功能

/

参数值

返回值

备注

读仪器状态及参数

R

S1

S2

S3

S4

S5

S6

*10

读规管真空度

R

Xg1

Yg1

Xg2

Yg2

Xion

Yion

*1

读复合真空度值和发射电流值

R

Xg

Yg

IeH

IeL

*2*3

J1A上限值

R

Xj

Yj

J1A下限值

R

Xj

Yj

J2A上限值

R

Xj

Yj

J2A下限值

R

Xj

Yj

  *4

J3A上限值

R

Xj

Yj

J3A下限值

R

Xj

Yj

J3B上限值

R

Xj

Yj

J3B下限值

R

Xj

Yj

读压控设定值

R

Xc

Yc

S7

*5*6

读压控响应值

R

Rc

S7

*5*7

J1B上限值

R

Xj

Yj

J1B下限值

R

Xj

Yj

J2B上限值

R

Xj

Yj

J2B下限值

R

Xj

Yj

  *4

J4A上限值

R

Xj

Yj

J4A下限值

R

Xj

Yj

J4B上限值

R

Xj

Yj

J4B下限值

R

Xj

Yj

读规管型号

R

G1

G2

G3

*12

压控控制

W

S7

*5

电离控制

W

电离手动/自动

W

   *2

去气控制

W

J1A上限值

W

Xwj

Ywj

Xj

Yj

J1A下限值

W

Xwj

Ywj

Xj

Yj

J2A上限值

W

Xwj

Ywj

Xj

Yj

J2A下限值

W

Xwj

Ywj

Xj

Yj

  *8

J3A上限值

W

Xwj

Ywj

Xj

Yj

J3A下限值

W

Xwj

Ywj

Xj

Yj

J3B上限值

W

Xwj

Ywj

Xj

Yj

J3B下限值

W

Xwj

Ywj

Xj

Yj

电阻规1校零

W

5AH

电阻规2校零

W

5AH

  *9

电阻规1满度

W

47H

电阻规2满度

W

47H

写压控设定值

W

Xwc

Ywc

Xc

Yc

S7

*5*11

写压控响应值

W

Rwc

Rc

S7

J1B上限值

W

Xwj

Ywj

Xj

Yj

J1B下限值

W

Xwj

Ywj

Xj

Yj

J2B上限值

W

Xwj

Ywj

Xj

Yj

J2B下限值

W

Xwj

Ywj

Xj

Yj

  *8

J4A上限值

W

Xwj

Ywj

Xj

Yj

J4A下限值

W

Xwj

Ywj

Xj

Yj

J4B上限值

W

Xwj

Ywj

Xj

Yj

J4B下限值

W

Xwj

Ywj

Xj

Yj

参数符号具体说明:

*1: ① 仪器真空数据采用科学计数法显示。如仪器显示1.0E-1表示1.0×10-1Pa

在本通讯协议中,通讯数据Xi表示系数值,Yi表示指数值,为带符号16进制整数,无法表示系数值的小数点,因此传送时忽略小数点,要求用户在上位机进行处理,即当接收到XiYi后,其真空数据应为:  (Xi÷10)×10Yi  Pa

例如:仪器显示1.0E-1表示1.0×10-1Pa,其中1.0是系数值,-1是指数值

对应10进制 Xi 10   Yi = -1

对应16进制 Xi 0A   Yi FF

②  表中:Xg1Yg1是电阻规1的测量数据

Xg2Yg2是电阻规2的测量数据

XionYion是电离规的测量数据

          对于不同型号的真空计或控制仪,相应规管配置为空,则相应的传送数据为0

3Modbus RTU 通信协议内容

 1 读取保持寄存器(单个和多个,以字为最小单位)

发送命令帧

设备地址

功能码

地址H

地址L

数据量H

数据量L

CRC H

CRC L

Addr

03 H

HoldStart

DataNum

CRC高位

CRC低位

度:8个字节

设备地址:0~255

码:3H

数据地址:具体范围与相关设备有关

   量:具体范围与相关设备有关

码:CRC16校验

返回命令帧

设备地址

功能码

数据量

数据1

数据N

CRC H

CRC L

Addr

03 H

返回数据的字节数N

Data (1N)

CRC高位

CRC低位

度:5+N 个字节

设备地址:0~255

码:3H

量:实际的读取数据数量

   据:返回数据的意义与相关设备有关

码:CRC16校验

2置单个寄存器(以字为最小单位)

发送命令帧:

设备地址

功能码

地址H

地址L

数据H

数据L

CRC H

CRC L

Addr

06 H

HoldStart

DataH       DataL

CRC高位

CRC低位

度:8个字节

设备地址:0~255

码:6H

数据地址:具体范围与相关设备有关

   据:具体范围与相关设备有关

码:CRC16校验

返回命令帧:

设备地址

功能码

地址H

地址L

数据H

数据L

CRC H

CRC L

Addr

06 H

HoldStart

DataH       DataL

CRC高位

CRC低位

度:8 个字节

设备地址:0~255

码:6H

数据地址:具体范围与相关设备有关

   据:具体范围与相关设备有关

码:CRC16校验

3命令有误

1)  没有任何返回

2)  返回异议帧

设备地址

功能码

异常码

CRC H

CRC L

Addr

83 H

(或86H

一个字节的错误信息

CRC高位

CRC低位

度:5 个字节

设备地址:0~255

码:83 H(或86H

码:异常响应的异常码值表示如下:

     异常码      描述         响应解释

     01   无效功能代码     不允许执行收到的功能

     02   无效地址     数据栏中的地址是不允许的

     03   无效数据    数据栏中的数据是不允许的

码:CRC16校验

参数寄存器地址和通讯数据表:

寄存器地址

HoldStart

说明

数据量

DataNum

/

数据参数符号

Data

备注

读全部规管测量度

R

Xg1  Yg1  Xg2  Yg2  Xion  Yion

参数符号的具体定义请参见NanYi南仪协议里的说明

读电阻规1测量值

R

Xg1  Yg1

读电阻规2测量值

R

Xg2  Yg2

读电离规测量值

R

Xion  Yion

读复合真空度值

R

Xg    Yg

读发射电流值

R

IeH   IeL

读仪器状态1

R

S1    S2

读仪器状态2

R

S3    S4

读仪器状态3

R

S5    S6

J1A上限值

R/W

Xj  Yj

J1A下限值

R/W

Xj  Yj

J2A上限值

R/W

Xj  Yj

J2A下限值

R/W

Xj  Yj

J3A上限值

R/W

Xj  Yj

J3A下限值

R/W

Xj  Yj

J3B上限值

R/W

Xj  Yj

J3B下限值

R/W

Xj  Yj

压控设定值

R/W

Xc  Yc

压控响应值

R/W

0  Rc

J1B上限值

R/W

Xj  Yj

J1B下限值

R/W

Xj  Yj

J2B上限值

R/W

Xj  Yj

J2B下限值

R/W

Xj  Yj

J4A上限值

R/W

Xj  Yj

J4A下限值

R/W

Xj  Yj

J4B上限值

R/W

Xj  Yj

J4B下限值

R/W

Xj  Yj

读规管型号

R

G1 G2 G3

压控控制

W

电离控制

W

电离手动/自动

W

去气控制

W

电阻规1校零

W

5AH 00H

电阻规2校零

W

5AH 00H

电阻规1满度

W

47H 00H

电阻规2满度

W

47H 00H

4仪表通讯数据样例

Modbus协议

★ 仪器地址设为:0

1) 读规管真空值

发送命令帧:00 03 00 00 00 01 85 DB

返回命令帧00 03 06 0E 03 43 FF 3E FC 5C 5E

操作说明:读到仪器电阻规1测量值为:1.4×103 Pa  (仪器显示1.4e 3”)

电阻规2测量值为:6.7×101 Pa (仪器显示6.7e-1”)

电离规测量值为:  6.2×104 Pa (仪器显示6.2e-4”)

2) 电离控制

发送命令帧:00 06 00 04 00 00 C9 DA

返回命令帧00 06 00 04 00 00 C9 DA

操作说明:在仪器电离手动工作方式下,仪器执行一次电离按键动作

3)读J1A上限值:

发送命令帧:00 03 00 0A 00 01 A5 D9

返回命令帧00 03 02 1E FF CC 64

     操作说明:读到仪器J1A的上限值为  3.0×10-1 Pa (仪器显示3.0e-1”)

4)写J1A上限值:

发送命令帧:00 06 00 0A 1E 01 60 79

返回命令帧00 06 00 0A 1E 01 60 79

      操作说明:仪器J1A上限值被设置为  3.0×101 Pa (仪器显示3.0e 1”)3Modbus RTU 通信协议内容

 1 读取保持寄存器(单个和多个,以字为最小单位)

发送命令帧

设备地址

功能码

地址H

地址L

数据量H

数据量L

CRC H

CRC L

Addr

03 H

HoldStart

DataNum

CRC高位

CRC低位

度:8个字节

设备地址:0~255

码:3H

数据地址:具体范围与相关设备有关

   量:具体范围与相关设备有关

码:CRC16校验

返回命令帧

设备地址

功能码

数据量

数据1

数据N

CRC H

CRC L

Addr

03 H

返回数据的字节数N

Data (1N)

CRC高位

CRC低位

度:5+N 个字节

设备地址:0~255

码:3H

量:实际的读取数据数量

   据:返回数据的意义与相关设备有关

码:CRC16校验

2置单个寄存器(以字为最小单位)

发送命令帧:

设备地址

功能码

地址H

地址L

数据H

数据L

CRC H

CRC L

Addr

06 H

HoldStart

DataH       DataL

CRC高位

CRC低位

度:8个字节

设备地址:0~255

码:6H

数据地址:具体范围与相关设备有关

   据:具体范围与相关设备有关

码:CRC16校验

返回命令帧:

设备地址

功能码

地址H

地址L

数据H

数据L

CRC H

CRC L

Addr

06 H

HoldStart

DataH       DataL

CRC高位

CRC低位

度:8 个字节

设备地址:0~255

码:6H

数据地址:具体范围与相关设备有关

   据:具体范围与相关设备有关

码:CRC16校验

3命令有误

1)  没有任何返回

2)  返回异议帧

设备地址

功能码

异常码

CRC H

CRC L

Addr

83 H

(或86H

一个字节的错误信息

CRC高位

CRC低位

度:5 个字节

设备地址:0~255

码:83 H(或86H

码:异常响应的异常码值表示如下:

     异常码      描述         响应解释

     01   无效功能代码     不允许执行收到的功能

     02   无效地址     数据栏中的地址是不允许的

     03   无效数据    数据栏中的数据是不允许的

码:CRC16校验

参数寄存器地址和通讯数据表:

寄存器地址

HoldStart

说明

数据量

DataNum

/

数据参数符号

Data

备注

读全部规管测量度

R

Xg1  Yg1  Xg2  Yg2  Xion  Yion

参数符号的具体定义请参见NanYi南仪协议里的说明

读电阻规1测量值

R

Xg1  Yg1

读电阻规2测量值

R

Xg2  Yg2

读电离规测量值

R

Xion  Yion

读复合真空度值

R

Xg    Yg

读发射电流值

R

IeH   IeL

读仪器状态1

R

S1    S2

读仪器状态2

R

S3    S4

读仪器状态3

R

S5    S6

J1A上限值

R/W

Xj  Yj

J1A下限值

R/W

Xj  Yj

J2A上限值

R/W

Xj  Yj

J2A下限值

R/W

Xj  Yj

J3A上限值

R/W

Xj  Yj

J3A下限值

R/W

Xj  Yj

J3B上限值

R/W

Xj  Yj

J3B下限值

R/W

Xj  Yj

压控设定值

R/W

Xc  Yc

压控响应值

R/W

0  Rc

J1B上限值

R/W

Xj  Yj

J1B下限值

R/W

Xj  Yj

J2B上限值

R/W

Xj  Yj

J2B下限值

R/W

Xj  Yj

J4A上限值

R/W

Xj  Yj

J4A下限值

R/W

Xj  Yj

J4B上限值

R/W

Xj  Yj

J4B下限值

R/W

Xj  Yj

读规管型号

R

G1 G2 G3

压控控制

W

电离控制

W

电离手动/自动

W

去气控制

W

电阻规1校零

W

5AH 00H

电阻规2校零

W

5AH 00H

电阻规1满度

W

47H 00H

电阻规2满度

W

47H 00H

4仪表通讯数据样例

Modbus协议

★ 仪器地址设为:0

1) 读规管真空值

发送命令帧:00 03 00 00 00 01 85 DB

返回命令帧00 03 06 0E 03 43 FF 3E FC 5C 5E

操作说明:读到仪器电阻规1测量值为:1.4×103 Pa  (仪器显示1.4e 3”)

电阻规2测量值为:6.7×101 Pa (仪器显示6.7e-1”)

电离规测量值为:  6.2×104 Pa (仪器显示6.2e-4”)

2) 电离控制

发送命令帧:00 06 00 04 00 00 C9 DA

返回命令帧00 06 00 04 00 00 C9 DA

操作说明:在仪器电离手动工作方式下,仪器执行一次电离按键动作

3)读J1A上限值:

发送命令帧:00 03 00 0A 00 01 A5 D9

返回命令帧00 03 02 1E FF CC 64

     操作说明:读到仪器J1A的上限值为  3.0×10-1 Pa (仪器显示3.0e-1”)

4)写J1A上限值:

发送命令帧:00 06 00 0A 1E 01 60 79

返回命令帧00 06 00 0A 1E 01 60 79

      操作说明:仪器J1A上限值被设置为  3.0×101 Pa (仪器显示3.0e 1”)3Modbus RTU 通信协议内容

 1 读取保持寄存器(单个和多个,以字为最小单位)

发送命令帧

设备地址

功能码

地址H

地址L

数据量H

数据量L

CRC H

CRC L

Addr

03 H

HoldStart

DataNum

CRC高位

CRC低位

度:8个字节

设备地址:0~255

码:3H

数据地址:具体范围与相关设备有关

   量:具体范围与相关设备有关

码:CRC16校验

返回命令帧

设备地址

功能码

数据量

数据1

数据N

CRC H

CRC L

Addr

03 H

返回数据的字节数N

Data (1N)

CRC高位

CRC低位

度:5+N 个字节

设备地址:0~255

码:3H

量:实际的读取数据数量

   据:返回数据的意义与相关设备有关

码:CRC16校验

2置单个寄存器(以字为最小单位)

发送命令帧:

设备地址

功能码

地址H

地址L

数据H

数据L

CRC H

CRC L

Addr

06 H

HoldStart

DataH       DataL

CRC高位

CRC低位

度:8个字节

设备地址:0~255

码:6H

数据地址:具体范围与相关设备有关

   据:具体范围与相关设备有关

码:CRC16校验

返回命令帧:

设备地址

功能码

地址H

地址L

数据H

数据L

CRC H

CRC L

Addr

06 H

HoldStart

DataH       DataL

CRC高位

CRC低位

度:8 个字节

设备地址:0~255

码:6H

数据地址:具体范围与相关设备有关

   据:具体范围与相关设备有关

码:CRC16校验

3命令有误

1)  没有任何返回

2)  返回异议帧

设备地址

功能码

异常码

CRC H

CRC L

Addr

83 H

(或86H

一个字节的错误信息

CRC高位

CRC低位

度:5 个字节

设备地址:0~255

码:83 H(或86H

码:异常响应的异常码值表示如下:

     异常码      描述         响应解释

     01   无效功能代码     不允许执行收到的功能

     02   无效地址     数据栏中的地址是不允许的

     03   无效数据    数据栏中的数据是不允许的

码:CRC16校验

参数寄存器地址和通讯数据表:

寄存器地址

HoldStart

说明

数据量

DataNum

/

数据参数符号

Data

备注

读全部规管测量度

R

Xg1  Yg1  Xg2  Yg2  Xion  Yion

参数符号的具体定义请参见NanYi南仪协议里的说明

读电阻规1测量值

R

Xg1  Yg1

读电阻规2测量值

R

Xg2  Yg2

读电离规测量值

R

Xion  Yion

读复合真空度值

R

Xg    Yg

读发射电流值

R

IeH   IeL

读仪器状态1

R

S1    S2

读仪器状态2

R

S3    S4

读仪器状态3

R

S5    S6

J1A上限值

R/W

Xj  Yj

J1A下限值

R/W

Xj  Yj

J2A上限值

R/W

Xj  Yj

J2A下限值

R/W

Xj  Yj

J3A上限值

R/W

Xj  Yj

J3A下限值

R/W

Xj  Yj

J3B上限值

R/W

Xj  Yj

J3B下限值

R/W

Xj  Yj

压控设定值

R/W

Xc  Yc

压控响应值

R/W

0  Rc

J1B上限值

R/W

Xj  Yj

J1B下限值

R/W

Xj  Yj

J2B上限值

R/W

Xj  Yj

J2B下限值

R/W

Xj  Yj

J4A上限值

R/W

Xj  Yj

J4A下限值

R/W

Xj  Yj

J4B上限值

R/W

Xj  Yj

J4B下限值

R/W

Xj  Yj

读规管型号

R

G1 G2 G3

压控控制

W

电离控制

W

电离手动/自动

W

去气控制

W

电阻规1校零

W

5AH 00H

电阻规2校零

W

5AH 00H

电阻规1满度

W

47H 00H

电阻规2满度

W

47H 00H

4仪表通讯数据样例

Modbus协议

★ 仪器地址设为:0

1) 读规管真空值

发送命令帧:00 03 00 00 00 01 85 DB

返回命令帧00 03 06 0E 03 43 FF 3E FC 5C 5E

操作说明:读到仪器电阻规1测量值为:1.4×103 Pa  (仪器显示1.4e 3”)

电阻规2测量值为:6.7×101 Pa (仪器显示6.7e-1”)

电离规测量值为:  6.2×104 Pa (仪器显示6.2e-4”)

2) 电离控制

发送命令帧:00 06 00 04 00 00 C9 DA

返回命令帧00 06 00 04 00 00 C9 DA

操作说明:在仪器电离手动工作方式下,仪器执行一次电离按键动作

3)读J1A上限值:

发送命令帧:00 03 00 0A 00 01 A5 D9

返回命令帧00 03 02 1E FF CC 64

     操作说明:读到仪器J1A的上限值为  3.0×10-1 Pa (仪器显示3.0e-1”)

4)写J1A上限值:

发送命令帧:00 06 00 0A 1E 01 60 79

返回命令帧00 06 00 0A 1E 01 60 79

      操作说明:仪器J1A上限值被设置为  3.0×101 Pa (仪器显示3.0e 1”)3Modbus RTU 通信协议内容

 1 读取保持寄存器(单个和多个,以字为最小单位)

发送命令帧

设备地址

功能码

地址H

地址L

数据量H

数据量L

CRC H

CRC L

Addr

03 H

HoldStart

DataNum

CRC高位

CRC低位

度:8个字节

设备地址:0~255

码:3H

数据地址:具体范围与相关设备有关

   量:具体范围与相关设备有关

码:CRC16校验

返回命令帧

设备地址

功能码

数据量

数据1

数据N

CRC H

CRC L

Addr

03 H

返回数据的字节数N

Data (1N)

CRC高位

CRC低位

度:5+N 个字节

设备地址:0~255

码:3H

量:实际的读取数据数量

   据:返回数据的意义与相关设备有关

码:CRC16校验

2置单个寄存器(以字为最小单位)

发送命令帧:

设备地址

功能码

地址H

地址L

数据H

数据L

CRC H

CRC L

Addr

06 H

HoldStart

DataH       DataL

CRC高位

CRC低位

度:8个字节

设备地址:0~255

码:6H

数据地址:具体范围与相关设备有关

   据:具体范围与相关设备有关

码:CRC16校验

返回命令帧:

设备地址

功能码

地址H

地址L

数据H

数据L

CRC H

CRC L

Addr

06 H

HoldStart

DataH       DataL

CRC高位

CRC低位

度:8 个字节

设备地址:0~255

码:6H

数据地址:具体范围与相关设备有关

   据:具体范围与相关设备有关

码:CRC16校验

3命令有误

1)  没有任何返回

2)  返回异议帧

设备地址

功能码

异常码

CRC H

CRC L

Addr

83 H

(或86H

一个字节的错误信息

CRC高位

CRC低位

度:5 个字节

设备地址:0~255

码:83 H(或86H

码:异常响应的异常码值表示如下:

     异常码      描述         响应解释

     01   无效功能代码     不允许执行收到的功能

     02   无效地址     数据栏中的地址是不允许的

     03   无效数据    数据栏中的数据是不允许的

码:CRC16校验

参数寄存器地址和通讯数据表:

寄存器地址

HoldStart

说明

数据量

DataNum

/

数据参数符号

Data

备注

读全部规管测量度

R

Xg1  Yg1  Xg2  Yg2  Xion  Yion

参数符号的具体定义请参见NanYi南仪协议里的说明

读电阻规1测量值

R

Xg1  Yg1

读电阻规2测量值

R

Xg2  Yg2

读电离规测量值

R

Xion  Yion

读复合真空度值

R

Xg    Yg

读发射电流值

R

IeH   IeL

读仪器状态1

R

S1    S2

读仪器状态2

R

S3    S4

读仪器状态3

R

S5    S6

J1A上限值

R/W

Xj  Yj

J1A下限值

R/W

Xj  Yj

J2A上限值

R/W

Xj  Yj

J2A下限值

R/W

Xj  Yj

J3A上限值

R/W

Xj  Yj

J3A下限值

R/W

Xj  Yj

J3B上限值

R/W

Xj  Yj

J3B下限值

R/W

Xj  Yj

压控设定值

R/W

Xc  Yc

压控响应值

R/W

0  Rc

J1B上限值

R/W

Xj  Yj

J1B下限值

R/W

Xj  Yj

J2B上限值

R/W

Xj  Yj

J2B下限值

R/W

Xj  Yj

J4A上限值

R/W

Xj  Yj

J4A下限值

R/W

Xj  Yj

J4B上限值

R/W

Xj  Yj

J4B下限值

R/W

Xj  Yj

读规管型号

R

G1 G2 G3

压控控制

W

电离控制

W

电离手动/自动

W

去气控制

W

电阻规1校零

W

5AH 00H

电阻规2校零

W

5AH 00H

电阻规1满度

W

47H 00H

电阻规2满度

W

47H 00H

4仪表通讯数据样例

Modbus协议

★ 仪器地址设为:0

1) 读规管真空值

发送命令帧:00 03 00 00 00 01 85 DB

返回命令帧00 03 06 0E 03 43 FF 3E FC 5C 5E

操作说明:读到仪器电阻规1测量值为:1.4×103 Pa  (仪器显示1.4e 3”)

电阻规2测量值为:6.7×101 Pa (仪器显示6.7e-1”)

电离规测量值为:  6.2×104 Pa (仪器显示6.2e-4”)

2) 电离控制

发送命令帧:00 06 00 04 00 00 C9 DA

返回命令帧00 06 00 04 00 00 C9 DA

操作说明:在仪器电离手动工作方式下,仪器执行一次电离按键动作

3)读J1A上限值:

发送命令帧:00 03 00 0A 00 01 A5 D9

返回命令帧00 03 02 1E FF CC 64

     操作说明:读到仪器J1A的上限值为  3.0×10-1 Pa (仪器显示3.0e-1”)

4)写J1A上限值:

发送命令帧:00 06 00 0A 1E 01 60 79

返回命令帧00 06 00 0A 1E 01 60 79

      操作说明:仪器J1A上限值被设置为  3.0×101 Pa (仪器显示3.0e 1”)

3Modbus RTU 通信协议内容

 1 读取保持寄存器(单个和多个,以字为最小单位)

发送命令帧

设备地址

功能码

地址H

地址L

数据量H

数据量L

CRC H

CRC L

Addr

03 H

HoldStart

DataNum

CRC高位

CRC低位

度:8个字节

设备地址:0~255

码:3H

数据地址:具体范围与相关设备有关

   量:具体范围与相关设备有关

码:CRC16校验

返回命令帧

设备地址

功能码

数据量

数据1

数据N

CRC H

CRC L

Addr

03 H

返回数据的字节数N

Data (1N)

CRC高位

CRC低位

度:5+N 个字节

设备地址:0~255

码:3H

量:实际的读取数据数量

   据:返回数据的意义与相关设备有关

码:CRC16校验

2置单个寄存器(以字为最小单位)

发送命令帧:

设备地址

功能码

地址H

地址L

数据H

数据L

CRC H

CRC L

Addr

06 H

HoldStart

DataH       DataL

CRC高位

CRC低位

度:8个字节

设备地址:0~255

码:6H

数据地址:具体范围与相关设备有关

   据:具体范围与相关设备有关

码:CRC16校验

返回命令帧:

设备地址

功能码

地址H

地址L

数据H

数据L

CRC H

CRC L

Addr

06 H

HoldStart

DataH       DataL

CRC高位

CRC低位

度:8 个字节

设备地址:0~255

码:6H

数据地址:具体范围与相关设备有关

   据:具体范围与相关设备有关

码:CRC16校验

3命令有误

1)  没有任何返回

2)  返回异议帧

设备地址

功能码

异常码

CRC H

CRC L

Addr

83 H

(或86H

一个字节的错误信息

CRC高位

CRC低位

度:5 个字节

设备地址:0~255

码:83 H(或86H

码:异常响应的异常码值表示如下:

     异常码      描述         响应解释

     01   无效功能代码     不允许执行收到的功能

     02   无效地址     数据栏中的地址是不允许的

     03   无效数据    数据栏中的数据是不允许的

码:CRC16校验

参数寄存器地址和通讯数据表:

寄存器地址

HoldStart

说明

数据量

DataNum

/

数据参数符号

Data

备注

读全部规管测量度

R

Xg1  Yg1  Xg2  Yg2  Xion  Yion

参数符号的具体定义请参见NanYi南仪协议里的说明

读电阻规1测量值

R

Xg1  Yg1

读电阻规2测量值

R

Xg2  Yg2

读电离规测量值

R

Xion  Yion

读复合真空度值

R

Xg    Yg

读发射电流值

R

IeH   IeL

读仪器状态1

R

S1    S2

读仪器状态2

R

S3    S4

读仪器状态3

R

S5    S6

J1A上限值

R/W

Xj  Yj

J1A下限值

R/W

Xj  Yj

J2A上限值

R/W

Xj  Yj

J2A下限值

R/W

Xj  Yj

J3A上限值

R/W

Xj  Yj

J3A下限值

R/W

Xj  Yj

J3B上限值

R/W

Xj  Yj

J3B下限值

R/W

Xj  Yj

压控设定值

R/W

Xc  Yc

压控响应值

R/W

0  Rc

J1B上限值

R/W

Xj  Yj

J1B下限值

R/W

Xj  Yj

J2B上限值

R/W

Xj  Yj

J2B下限值

R/W

Xj  Yj

J4A上限值

R/W

Xj  Yj

J4A下限值

R/W

Xj  Yj

J4B上限值

R/W

Xj  Yj

J4B下限值

R/W

Xj  Yj

读规管型号

R

G1 G2 G3

压控控制

W

电离控制

W

电离手动/自动

W

去气控制

W

电阻规1校零

W

5AH 00H

电阻规2校零

W

5AH 00H

电阻规1满度

W

47H 00H

电阻规2满度

W

47H 00H

4仪表通讯数据样例

Modbus协议

★ 仪器地址设为:0

1) 读规管真空值

发送命令帧:00 03 00 00 00 01 85 DB

返回命令帧00 03 06 0E 03 43 FF 3E FC 5C 5E

操作说明:读到仪器电阻规1测量值为:1.4×103 Pa  (仪器显示1.4e 3”)

电阻规2测量值为:6.7×101 Pa (仪器显示6.7e-1”)

电离规测量值为:  6.2×104 Pa (仪器显示6.2e-4”)

2) 电离控制

发送命令帧:00 06 00 04 00 00 C9 DA

返回命令帧00 06 00 04 00 00 C9 DA

操作说明:在仪器电离手动工作方式下,仪器执行一次电离按键动作

3)读J1A上限值:

发送命令帧:00 03 00 0A 00 01 A5 D9

返回命令帧00 03 02 1E FF CC 64

     操作说明:读到仪器J1A的上限值为  3.0×10-1 Pa (仪器显示3.0e-1”)

4)写J1A上限值:

发送命令帧:00 06 00 0A 1E 01 60 79

返回命令帧00 06 00 0A 1E 01 60 79

      操作说明:仪器J1A上限值被设置为  3.0×101 Pa (仪器显示3.0e 1”)

           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