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500转矩控制功能

楼主(2018-05-31):
MD500用转矩功能控制电机,为什么工作时候电机的频率波动得很厉害

网友A:
电机振荡
一、异常现象:变频器带电机运行,电机会跳动,发出异常震动,变频器显示电流有明显波动
二、排查流程:

可能的原因:矢量控制未进行参数辨识

检测方法:记录 F1.00~F1.20 的值,然后进行参数调谐(条件允许时,脱开负载进行动态调谐),调谐前后的参数差异很大,而且调谐完以后不报故障,说明未进行参数调谐

处理措施:进行参数辨识后运行

可能的原因:矢量控制速度环参数太强/ 速度滤波默认参数不合适

检测方法:适当调弱速度环参数 (F2-00/F2-03) 尝试;适当增大速度滤波尝试

处理措施:适当调弱速度环参数,适当增大速度滤波

可能的原因:FVC 编码器反馈异常

检测方法: 参考“Err.20 故障”检测

处理措施:排除编码器问题

可能的原因:机型设置不对

检测方法:通过功能码 FF-01 确认
处理措施:修改 FF-01,使机型与实际机型一致

可能的原因:载波比过低( 载频/运行频率<12)
检测方法:计算载波比,确认环温是否有降载频的可能
处理措施:关闭随温度将载频 (F0-16=0);提高载频(F0-15),但是要考虑变频器降额,确认变频器温升是否有裕量

可能的原因:输出缺相( 高速轻载电机) 同步机可能报
检测方法:检测变频器输出端接线是否打紧;检测变频器到电机的线缆有无断开或接触不良的情况;检测电机内部是否断开或接触不良

处理措施:若线缆断开或接触不良则更换线缆、打紧螺钉;若电机问题则协调更换电机

网友A:
汇川-变频器常见故障处理:

http://www.inovance.cn/content/details83_15626.html

楼主(2018-07-02):
引用 网友A:
电机振荡一、异常现象:变频器带电机运行,电机会跳动,发...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