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DH-485通讯问题

楼主(2018-05-31):
AB SLC5/03用DH-485通迅口与笔记本电脑通迅,应需要什么硬件:比如PLC需要什么模块,笔记本电脑需要什么通迅卡等……有劳各位了,谢谢

网友A:
用USB转485的转接头就行

楼主:
有USB转DH-485的转接头吗?RS-485通讯口和DH-485通讯口一样吗?好像RS-485是两根线,DH-485是六根线啊!

楼主:
牛逼克拉斯说的对,我该买一根1747-UIC转接口线了,谢谢

网友B:
用一个RS232转485加一条RJ45网线,自己就可以做1747-PIC编程电缆了.
自己可以做一条.
接线:

RJ45     RS232-485
 1         A
 2         B
 4        GND

如果不好用,就把A,B引脚接线倒一下试试。
驱动用1747-PIC/A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