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自PID调节问题

楼主(2018-06-01):
使用中自的TDCS9200系统调试窑炉温度,主要使用PID调节模式,现在的主要问题是高温区(500以上的区域)温度很稳定,通过PID参数简单的设定就可以实现温度在很小的误差范围内波动(2.3°)但是低温区温度很不稳定,低温区主要的特点就是降温快升温也快。举个例子:设定温度为140°,当实际温度达到141°的时候,控制输出已经为0,但是加热器件的余温可以把实际温度提升到160°左右,尝试了很多很多参数,都不能达到理想的要求(波动误差5°以内),求大神指导该如何调节才能使温度稳定或者改如何修改程序,通过添加程序让温度达到可控范围。谢谢,感激不尽!!!

楼主:
之前也在网上查询学习关于PID调节的规律,千篇一律都是那几句口令,实际性作用很差,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网友A(2018-08-16):
可以尝试使用固态继电器控制加热

网友B(2019-06-26):
楼主这样  通过简单的PID  控制貌似达不到   控制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