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as压力传感器用法

楼主(2018-06-01):
meas压力传感器虽然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该怎样去挑选,以及常见的使用方法,meas压力传感器主要就是把“压力”变成某种信号进行输出的。

meas压力传感器使用过程中的要点、传感器在工艺管道上正确的安装位置与被测介质有关,掌握meas压力传感器的正确使用方法,才能获得最佳的测量果!

1、防止meas压力传感器与腐蚀性或过热的介质接触。

2、防止渣滓在导管内沉积。

3、测量液体压力时,取压口应开在流程管道侧面,以避免沉淀积渣。

4、测量气体压力时,取压口应开在流程管道顶端,并且meas压力传感器也应安装在流程管道上部,以便积累的液体容易注入流程管道中。

5、导压管应安装在温度波动小的地方。

6、测量蒸汽或其它高温介质时,需接加缓冲管(盘管)等冷凝器,不应使meas压力传感器的工作温度超过极限。

meas压力传感器有五种常见的类型,以下是种常见meas压力传感器的工作原理介绍:

1、压电式meas压力传感器:压电效应是meas传感器的主要工作原理,压电传感器不能用于静态测量,因为经过外力作用后的电荷,只有在回路具有无限大的输入阻抗时才得到保存。实际的情况不是这样的,所以这决定了meas传感器只能够测量动态的应力。

2、陶瓷meas传感器:陶瓷压力传感器基于压阻效应,压力直接作用在陶瓷膜片的前表面,使膜片产生微小的形变,厚膜电阻印刷在陶瓷膜片的背面,连接成一个惠斯通电桥,由于压敏电阻的压阻效应,使电桥产生一个与压力成正比的高度线性、与激励电压也成正比的电压信号,标准的信号根据压力量程的不同标定为2.0/3.0/3.3mv/v等,可以和应变式传感器相兼容。

3、压阻式meas传感器:电阻应变片是压阻式应变传感器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金属电阻应变片的工作原理是吸附在基体材料上应变电阻随机械形变而产生阻值变化的现象,俗称为电阻应变效应。

meas传感器的结构它由基体材料、金属应变丝或应变箔、绝缘保护片和引出线等部分组成。根据不同的用途,电阻应变片的阻值可以由设计者设计,但电阻的取值范围应注意:阻值太小,所需的驱动电流太大,同时应变片的发热致使本身的温度过高,不同的环境中使用,使应变片的阻值变化太大,输出零点漂移明显,调零电路过于复杂。而电阻太大,阻抗太高,抗外界的电磁干扰能力较差。一般均为几十欧至几十千欧左右。

meas传感器使用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冬季发生冰冻时,按装在室外的meas传感器必需采取防冻措施,避免引压口内的液体因结冰体积膨胀,导至传感器损坏。测量液体压力时,meas传感器的安装位置应避免液体的冲击(水锤现象),以免传感器过压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