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点触控的触摸屏吗

楼主(2018-06-01):
如题,想了解下有没有多点触控的触摸屏,什么型号

网友A:
只要是电容屏,都是支持多点触摸的。

工控中的电容屏价格是电阻屏的价格的几倍,绝大多数追求成本的用户都不会考虑电容屏的。

几乎所有的厂家都有能力为你配上电容屏,问题是如果没量的话都不会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