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阻使用故障分析

楼主(2018-06-01):
    贴片电阻是由基板、电阻膜层、电极、保护介质四部分组成,其中电极部分又分为内电极(银-钯)、过渡层(镍)、外电极(主要是锡-锶)。一般都是采用自动化大规模生产,这样的生产方式会使贴片电阻的产品一致性好,来料中最常见的问题不是很多,出现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使用时经常出现以下问题:

    1.电极脱落:出现这种情况通常有两种情况,一是电阻本身的的电极附着强度不好,二是焊接过程出现高温造成的电极灼伤,特别是手工焊接时更容易发生这种情况。第一点可以通过耐焊接热实验来验证(显微镜下检查)

    2.基体断裂:这种情况下多数是电阻受到外界机械应力破坏所致,当然热应力也可能造成基体断裂,但实际情况中所见不多。

    3.电阻阻值异常:一般都是阻值变大而失效。这种情况下大部分是长期过载造成。贴片电阻应用的线路往往元件密度较高,散热条件也就差一些,长期工作在这种恶劣条件下,为了延长贴片电阻的寿命,选用电阻时要进行降功率设计。

    4.外电极氧化:这种情况会影响贴片电阻的焊接效果,容易造成虚焊。这种情况下可以在显微镜下观察到外电极发黑的情况,还可以进行可焊性试验(235℃的情况下进行3s测试),观察外电极上锡的情况(要求端头被焊锡覆盖面积大于90%才算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