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英石球磨机的改进方案有哪些

楼主(2018-06-01):
方英石球磨机的传动配置:

方英石球磨机承载量大,消耗电压很大,所以方英石球磨机通常用2 3台几百千瓦的大功率电动机通过液力偶合器共同驱动硬齿面圆柱齿轮减速机,从而达到研磨的效果。

方英石球磨机变频改进方案:

1、改进后的球磨机要有起动转距,可以适合方英石球磨机承载量大的标准,并保证设备在变频状态下使电机稳定的运行,保证电动机具有恒功率特点。

2、利用变频调速控制装置改造原有方英石球磨机拖动装置,确保方英石球磨机低速时的正常运行,保证正常的技术控制技量,使方英石球磨机及电动机的使用寿命延长。

3、确改进后的设备能实现自动控制,及手动/工频和故障自切换等,并且克服方英石球磨机大惯性引起回升电压,保证了球磨机qmj5.com正常运行。

网友A(2019-04-30):
打扰,加点儿分儿.打扰,加点儿分儿.打扰,加点儿分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