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GP和PLC通讯口参数设置方法

楼主(2018-06-01):
FXGP中将程序编辑完成后和PLC通讯前,应设置通讯口的参数。如果只是编辑程序,不和PLC通讯,可以不做此步。

设置通讯口参数,分二个步骤:

PLC串行口设置

点击菜单“PLC”的子菜单“串行口设置(D8120[e]”,弹出下列对话框:

检查是否一致,如果不对,马上修正完[确认]返回菜单做下一步。(注:串行口设置一般已由厂方设置完成)。

2PLC的端口设置

点击菜单“PLC”的子菜单“端口设置[e]”弹出下列对话框:

根据PLCPC连接的端口号,选择COM1COM4中的一个,完成[确认]返回菜单。注:PLC的端口设置也可以在编程前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