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谱仪的工作原理及常见故障的检修

楼主(2018-06-01):
      频谱分析仪是微波测量中必不可少的测量仪器之一,它能对信号的谐波分量、寄生、交调、噪声边带等进行很直观的测量和分析,因此,广泛应用于微波通信网络、雷达、电子对抗、空间技术、卫星地面站、EMC测试等领域。

频谱分析仪常见故障检修

  安泰维修在维修数十台HP859X系列频谱仪的过程中,发现大多数故障都出现在频谱仪测量信号不正确上,因篇幅有限,本文将重点介绍HP859X系列频谱仪测量信号幅度不正确的故障检修方法,并借助幅度校准表来进行故障定位。

  首先对频谱仪的基本功能进行检查,将频谱仪前面板上频率为300MHz、幅度为-20dBm的校准信号用射频电缆连接到频谱仪的输入端,按下〔FREQUENCY〕,〔3〕,〔0〕,〔0〕,〔MHz〕;〔SPAN〕,〔1〕,〔0〕,〔MHz〕,这时频谱仪的显示屏幕上正常显示的是频率为300MHz、幅度为-20dBm的一根谱线,并作频率、幅度校准,若校准通过,说明频谱仪基本工作正常。如果测量幅度较低或较高,且幅度校准通不过的话,则说明频谱仪出现故障,需进行调整或修理后,方能正常使用。

  现代程控仪器大多都有自诊断功能,尤其是HP859X系列频谱仪,在作校准的过程中,如果检测到其中某一功能不正常的话,频谱仪将立即停止自校准,同时显示错误信息。在作幅度校准过程中,常出现以下三种错误信息:“CALGAINFAIL”、“CALSIGNALNOTFOUND”、“CAL:RESBWAMPLFAIL”,本文就以上述三种错误信息来分析HP859X系列频谱仪幅度故障的检修方法。

1、故障信息“CALGAINFAIL”

    该故障信息表明仪器在幅度校准过程中,检测增益明显降低,补偿到最大值亦不能达到指标,这时仪器校准停止,并将错误信息“CALGAINFAIL”显示在屏幕上,该故障性质属整个通道增益问题,根据仪器原理框图可知,产生故障的部件主要有:射频部分(输入衰减器、第一混频器、第二混频器、YTO、信号控制板)、中频部分(第三混频器、分辨率带宽电路、幅度控制电路、对数放大器)等部件。

  首先调出幅度校准表,发现增益补偿DAC值为255,说明增益已经补偿最大值,可初步判断仪器硬件有故障;由于该故障牵涉的部件较多,逐一检查速度很慢,不利于提高维修效率,第二步就是对故障进行隔离,将故障定位在射频部分或在中频部分。

具体方法是:

  将前面板校准信号连接到频谱仪的输入端,用另一台频谱仪测量第二混频器的输出信号,此时所测量的正常信号频率应为321.4MHz,幅度为-50dBm±2dBm。若测量值远远低于正常值,可以判定仪器的故障出现在射频部分,反之则在中频部分。笔者经过维修实践,发现此类故障90%以上是射频部分故障,故障最多的部件是输入衰减器、第一混频器及YTO。

2、故障信息“CALSIGNALNOTFOUND”

  该故障信息表明仪器在作幅度校准过程中没有发现校准信号。该类故障的检查步骤为:

  检查校准信号与信号输入端之间的射频电缆是否连接完好、校准信号输出是否正常、第二混频器的输出信号是否正常等。此类故障多为频谱仪中第一混频器故障。

3、故障信息“CAL:RESBWAMPLFAIL”

    该故障信息表示仪器在作分辨率带宽滤波器幅度增益校准时,其中一档或几档滤波器的幅度误差超过2.2dBm,计算机仪器内部靠软件补偿也不行。此时若调出幅度校准补偿数据,可以观察到分辨率带宽(BWAMP)数据表那栏的补偿数据将至少有一个误差数据超过2.2,说明该档分辨率带宽滤波器的幅度增益误差太大,此类故障只要作分辨率带宽幅度调整即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