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电气M238与控制第三方伺服(随意)示范程序给几分

楼主(2018-06-01):
刚刚接触施耐德PLC,型号TM238LFDC24DT  求指导 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A:
如果不走CAN通讯,脉冲定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走CAN通讯,脉冲定位就可以了.

-------------------------CAN   卡在CAN程序配置的一步骤了  程序编译不过去

网友B(2018-08-14):
阿萨德SADsaDad

网友C(2018-11-07):
感觉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