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记数器C5K9999常数在触摸屏上显示

楼主(2018-06-01):
我的初学的,请教师傅们,记数记C后面的常数K9999有触摸屏上应怎样选取才能显示记数值?

网友A:
k9999是具体的数,跟触摸屏也联系不上啊。要是关联也是D指令寄存器。

网友B(2018-09-13):
用D寄存器,比如D200,然后在触摸屏上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