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器引脚断裂的原因

楼主(2018-06-02):
对于接触电容器的小伙伴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电容器引脚出现断裂的状况。电容器的引脚断裂是由什么造成的,小编即将跟大家一起解决谜底。电容器的断裂有改善的方法吗?相信大家都会存在这样的疑问,直接进入本文的主题。

产生电容器引起断裂的原因有几下这个方面:ESS试验中,随机振动的应力旨在考核产品在结构、装配、应力等方面的缺陷。体积较大的电容,在焊接后如果没有施加单独的处理措施,在振动试验时容易发生引脚断裂的问题。环境应力筛选试验(ESS试验)是考核产品整机质量的常用手段。或者是断裂的机理是应力集中,一般发生在电容引出脚或焊盘连接点位置,当振动环境下,电容引出脚和焊盘连接点承受的将是整个电容横向剪切和纵向拉伸方向的冲击力,尤其当电容较大的时候,如大的电解电容。

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常规经验是在电容的底部涂1圈硅橡胶以粘接固定,但这种处理方式是不行的硅橡胶拉伸强度为4-5MPa,伸长率为100%-200%,分子间作用力弱,粘附性差,粘接强度低;用于粘接电容时,表面上看是固定住了,但实际上冲击应力较大的时候,硅橡胶的被拉伸程度较大,电容自身依然会受到较大的拉伸应力和剪切应力用于粘接电容时,表面上看是固定住了,但实际上冲击应力较大的时候,硅橡胶的被拉伸程度较大,电容自身依然会受到较大的拉伸应力和剪切应力所以要选用粘合性好,粘接强度高,收缩率低,尺寸稳定环氧树脂胶

大家可以先固定涂胶,电路板装配生产的流程也会引出,先装配电容再装配其它元件,周转或放置时易受到磕碰或外力而造成歪斜;更改工序先装配其它元件和粘接立柱再装配高电容,这样周转或放置时比电容稍高的立柱受力就保护了电容。改进工序前,先对电路板真空涂覆(在电容陶瓷面上形成约15μm厚的派埃林薄膜材料),再涂硅橡胶固定。改进后,先在电容上涂环氧胶,再在整个电路板真空涂覆,这样在电容和胶外表面一体形成派埃林薄膜。由于派埃林薄膜表面粗糙度小于陶瓷面,胶在派埃林薄膜表而的接触角大于陶瓷表面(接触角越小润湿效果越好),改进后固定效果更好。

总上述可得出造成电容器引脚断裂的三个原因是1.电容引脚断裂性质是疲劳断裂;2.装配方式设计不合理,固定胶粘接强度不够和工艺不完善是导致引脚断裂的原因;3.改用环氧树脂胶和调整生产流程从工程上解决此问题

关键词:电容,电容器

摘要:电容器引脚断裂的三个原因是1.电容引脚断裂性质是疲劳断裂;2.装配方式设计不合理,固定胶粘接强度不够和工艺不完善是导致引脚断裂的原因;3.改用环氧树脂胶和调整生产流程从工程上解决此问题